拆个小猪佩奇的LED小夜灯

楼主(2020-03-06):
新买了一个小猪佩奇的LED小夜灯,拆开看看。

小猪正面照

小猪背面照

包装盒正面

详细参数,0.1W的应该很省电

内部结构,很简单

翻开看看

点亮

装好,点亮,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没有滤波电容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滤波电容差评。

可以自己加一个吗,我焊一个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加一个吗,我焊一个上去。

我觉得可以加,并在灯珠上,不知道其他人啥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加,并在灯珠上,不知道其他人啥建议

加个什么规格的,指导一下,小白不是很懂。

网友:
手机充电器可以改

网友:
在桥锥 + - 极处加一个47u/50v电解电容即可(极性千万不能焊反),在废弃的旧板上到处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