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二手建伍TH28 使用相关教程

楼主(2020-03-06):
今天刚收了一部二手建伍TH28  不是楼主的28A  。装上电池不开机。电池发热 马上联系卖家,卖家说退货吧。我说我动手能力挺强的,如果能修好就不退了,然后问了他正负极参数 拆开给他看 才发现一个触点焊成了这样 果断修好 但是不会用啊,楼主有使用教程,老机器了,网上都找不到资料。我还有一个杂牌的TET800 如何与这部手TH28对频使用啊??????????谁知道

网友:
照片有种朦胧美
要想实现对讲,首先要知道TET800 指定频道的发射频率和哑音,然后在TH28上进行相同的设置。

网友:
这个过于古老了,玩的角度好像

网友A:
让TET800发射,频率计,测频,TH28设同样频率,发射,接收有指示没声音是亚音不对,没有接收指示是频率不对,V一般差5.7M,就在TET800发射上加或减5.7再试TET400M的,TH28,150M发,150 ,400收只能TET发给TH了

网友:
“楼主”是谁?楼主又是谁?

网友:
这个是为了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用的,一般三极管中间脚跟旁边的那个脚是短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TET800发射,频率计,测频,TH28设同样频率,发射,接收有指示没声音是亚音不对,没有接收指示是频率不对 ...

  昨天试着用TET800发射,,让TH28扫描,扫描到几个强信号,但是都没有声音怎么办,。。。。还有TH28 只能在V段接收和发射,,U段只能接收。。。TET800应该是U段机。。。。所以只要让TH28 能接收就好了。。。果然老机器了,花了130买了,除了没有UV双段接受和发射,多了航空波段,其他都不值得玩了,现在买个新的100来块的,都是UV双段了,只不过没有航空波段,现在最便宜的带UV双段和航空波段的也要4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不是有说明书么。https://wenku.baidu.com/view/ff9c4a4c866fb84ae55c8d40.html

就是这个,,看了这个说明书,也不太会操作系列,主要就是想和其他机子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TET800发射,频率计,测频,TH28设同样频率,发射,接收有指示没声音是亚音不对,没有接收指示是频率不对 ...

没有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