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飞利浦钟控音乐扬声器AJ7030D/93并蓝牙改造

楼主(2020-03-06):
去年年底论坛里35元收了一个飞利浦的钟控收音机,可以接苹果4的接口设备,但是这种接口早就淘汰了。由于小音箱音质不错,又能听广播,又能做闹钟,还能看时间,挺好的。
所以就花了9元,买了个蓝牙模块,改造成蓝牙音箱。

音箱正面照

背面4个橡胶垫扣下来,螺丝拧掉就可以打开

打开后盖图

两个喇叭,立体声

看下里面,由于论坛里有拆机图,我就不继续拆了,主要讲下蓝牙改造的部分。

就在苹果4的接口上进行改造,接上蓝牙模块,5v接到蓝牙模块的5v上,iPhone-L接到蓝牙模块的左声道,iPhone-R接到蓝牙模块的右声道,gnd是接地。

焊接好线路,蓝牙模块用3M胶粘在边上就可以盖上后盖了。

音箱开到IPOD模式,手机连上蓝牙,就可以播放音乐,看电影了,音质还是相当满意的。

网友(2022-08-14):
不错啊,我家正好也有,回头试试改装。

网友A(2023-02-14):
好像并不完美,只要收音机通电iphone5V就会一直有电,这样蓝牙模块也就是24小时一直是有电的。
把蓝牙5v取电位置放在功放供电点,把L和R放在AUX会不会好点,这样在不播放FM或音乐的时候蓝牙模块都是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并不完美,只要收音机通电iphone5V就会一直有电,这样蓝牙模块也就是24小时一直是有电的。
把蓝牙5v取 ...

放音乐还在乎蓝牙那点电?

网友:
大概典型图差不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