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测pF级的电容是不是不行?

楼主(2020-03-06):
测了个330pF的显示0.6xx nF,33pF的显示0.3xx nF,是不是表坏了?
谢谢

网友A:
不能在线测量,拆下来以后再测。

网友:
表和电容都是有误差的

网友B:
两个表棒就不少电容了,反正我的UT万用表测的还可以。电容还是用晶体管测量仪的好,网上那个几十块的业余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在线测量,拆下来以后再测。

当然是拆下来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表棒就不少电容了,反正我的UT万用表测的还可以。电容还是用晶体管测量仪的好,网上那个几十块的业余用 ...

我的是UT61E,难道坏了?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表上图看看,
有的表可以用去皮功能的。
但最好还是LCR表,如果你要求很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表上图看看,
有的表可以用去皮功能的。
但最好还是LCR表,如果你要求很高的话。 ...

优利德ut61e

网友:
UT61E最低可以测出1PF电容,没问题的。

网友D:
使用REL,保持好测量姿势,轻松测出5P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REL,保持好测量姿势,轻松测出5PF

可以了,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谢了哥们

楼主(2020-04-09):
引用 网友D:
使用REL,保持好测量姿势,轻松测出5PF

再请教一下,这个功能是不是量nF级的必须用到?
我今天量个2200pF的,误差比较大,5%精度的电容误差超过了10%,用你这个方法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