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复工进行时,配合工段长进行自备电厂的设备检查,随手照

楼主(2020-03-06):
准备投运的砂石料加工厂,等待供电。

细碎振动筛分机。

细碎机,以前这货需要进口,现在可以自产了。

细碎机的电机,150kW。

附近的瀑布,没有开发可惜了。

地下厂房正在组装的的发电机转子。

110kV油气套管变压器。

6kV高压柜,正在紧张调试。

测试高压断路器主触头的接触电阻。

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特性测试。

六氟化硫气体密度继电器校验。

高压真空断路器手车整体外型。

正面的样子,施耐德的。

断路器主触头。

真空灭弧室。

六弧化硫气体压力表。

断路器内部的操作机构。

操作机构储能齿轮组。

储能弹簧。

合闸线圈。

分闸缓冲器。

分闸线圈。

辅助开关。

铜银合金的主触头细节。

侧面细节。

真空灭弧室的铜银合金上端盖导流固定板。

开关柜内的定触头座。

二次回路插头。

二次回路母插。

手车室。

进出联动闭锁机构。

网友:
这是水电站吗?

楼主:
专供砂石料粉碎车间的自备电厂,不上网的那种。

网友:
非法采砂石挖,

网友:
不错,是个大工程

网友A:
断路器储能弹簧这么小,不是10kv就是35k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储能弹簧这么小,不是10kv就是35kv了

6.3k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供砂石料粉碎车间的自备电厂,不上网的那种。

不错,自给自足

网友:
大项目,大设备。开眼界了,谢谢。。。。。

网友:
自己发的电?

楼主:
是的,自发自用。

网友:
现在的石厂都是摇钱树呀!

网友:
把那个瀑布拉过来发电不错

网友(2020-04-17):
设备好看,瀑布好看

网友:
那个柜子的二次线工艺真不错啊,接这线的人怕是要500块一天。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主触头,真空开关的主触头是密封起来的,这个好像是与主电路连接的活动接头,没有分断电路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主触头,真空开关的主触头是密封起来的,这个好像是与主电路连接的活动接头,没有分断电路能力 ...

真空开关在黑色圆柱里面呢。外露的六个触头一是起隔离作用二是便于开关手车快换。

网友:
不懂就问石料厂这么费电么?
话说现在到处强调保护生态不允许随意搞河沙开采了,石料厂机制砂都赚翻了。
PS:那个瀑布建个高水头水电站用来挖矿应该很香。

网友(2020-06-05):
一直好奇这些供配电设备本省耗电高不高

网友(2022-04-17):
不错,大开眼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