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萤火虫保存的文件错乱 是不是颗粒达到写入寿命了

楼主(2020-03-06):
这个U盘也用了好多年了,最近出现如下的情况.里面存gho文件恢复系统会失败,是不是颗粒达到写入寿命了呀,量产还是显示坏块只有一个

网友A:
量产一下试试啊,1个坏块是上次量产的,现在的坏块难道不是要量产之后才看得到?可能会多很多,

网友:
这个需要慢扫量产一下。

网友B:
量产如果在5分钟内完成,就是快速扫描,没有进行低格。别问我SMI怎么低格,我也不会,建议拆了颗粒上903啊917啊的用,人家贵不是没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一下试试啊,1个坏块是上次量产的,现在的坏块难道不是要量产之后才看得到?可能会多很多, ...

量产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后的结果

高格一百次也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如果在5分钟内完成,就是快速扫描,没有进行低格。别问我SMI怎么低格,我也不会,建议拆了颗粒上903啊9 ...

一看你就是高手,还说不会,

网友:
雷克沙已经臭了。别用了吧。

网友:
我的萤火虫16g用的挺好啊

网友:
74秒量产完成,这是没进行详细的闪存测试,同时还把已记录的坏块记录清楚了(慧荣主控能自动屏蔽坏块,此操作会使文件受损,好处是重新存入后不会再次出错),你这种量产操作后,文件写入到损坏区域肯定会再次出现问题。,找找黑片量产工具或者带低格的量产工具量产吧,量产一次,16g的大概2-3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