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猫盘改造之安装15mm硬盘(2.5′′)

楼主(2020-03-06):
继上次加装usb口后,咱又对小猫盘的底盘稍加修改,让它可以吃下15mm的硬盘
下面上图

这是打磨好之后的底座

15厚的硬盘安装是完全没问题的

另一面看看

盖上底座之后

插电进DSM看看信息,3T的盘正常运转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A:
厚盘  要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盘  要注意散热

谢谢提醒,用段时间观察看看,要是温度较高,再改散热

网友B(2020-04-25):
坏扇区414,楼主咋用的

网友C:
会不会电流不够
损坏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扇区414,楼主咋用的

嗯,发现有坏扇区,换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电流不够
损坏硬盘

用功率插座测过,峰值才7W多,一般4W左右    五福两安够够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功率插座测过,峰值才7W多,一般4W左右    五福两安够够得

我选择用猫群辉的原因也是因为功耗低  x86架构的至少也得10多W

网友:
下电影不错了。重要资料多备份,才入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选择用猫群辉的原因也是因为功耗低  x86架构的至少也得10多W

是的,自己的需求能满足,然后功耗低,这是不二选择
不过最近天热,这货的风扇有点挂不住了,启动那会犹如拖拉机发动,动静忒大

网友:
玩NAS就不要在乎这个电费了。就算平均25W,二天一度电!一个月几元钱,一包烟差不多够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扇区414,楼主咋用的

用猫盘改群晖的,还有什么不能用的

网友(2022-05-26):
楼主手艺挺好

网友:
厚盘  有什么不能用的

网友(2022-06-25):
学校  学习 我来学习

网友:
看了一下我的3.5硬盘,有两个47度的,懒得折腾了,好几年了

网友:
供电要注意。

网友:
太专业了,老板

网友(2022-07-28):
这么厚的小硬盘少见啊,一般都是7mm或9m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