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KAIDE牌kk-9钟控电视伴音收音机拆解/电路(CD1691)

楼主(2020-03-06):
KAIDE牌kk-9钟控电视伴音收音机,采用CD1691芯片

网友A:
我也有个,好像是出邮费送的,还不错!

网友:
学校发的四六级听力用的

网友:
国产的一贯通病,连板也不洗干净,哎。

网友:
我6块钱一个买了2个,一个拆毁,一个前几天20块钱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好像是出邮费送的,还不错!

哪的活动,这么给力

网友(2020-07-07):
买其他东西送了一个坏的,真好找到楼主的宝贵资料,太感谢了。

网友(2021-11-08):
挖坟一下。

无聊把我的同型号拆了,焊的那叫一个随性,各种虚焊、不饱满、管脚过长搭到其他部件差点短路、焊锡球、拖锡等等,虽然结构相同,但焊工比LZ的照片要滥很多。

看不过去拿起烙铁重焊,可惜年代过长板子上的铜片已经氧化,难度大了不少,终于焊好了。
天线的线原先是在板子上乱成一团,也在板子上用高温胶带绝缘,再用美纹纸给固定漂亮了。

结果:显示屏不亮了!!!
功能全部正常,各个波段收听正常,前面板上的各个按钮也全部正常,维唯独显示屏怎么都不亮,
频率和时间都没有(严格来说在开机瞬间会亮一下)。

感觉是我给焊坏了,但仔细检查焊过的地方,以及前面板到主板的所有连线,全是对的。

看到LZ的原理图,不明觉厉,虽然不值钱,但既然不打算扔掉,就想给修好。
所以想请教下,重点检查哪部分问题啊?

网友:
一看这就好熟悉,十几年前读高中的时候买的就是这个,好像是35块钱买的,用了高中三年呢,毕业的时候扔掉了。

网友:
普及型大众品牌 现在鲜见

网友B(2022-05-18):
这些黄黄的东西是什么啊

网友(2022-10-21):
引用 网友B:
这些黄黄的东西是什么啊

黄色的东东是高频蜡啊!固定线圈用的哟!

网友:
这估计比我年龄都大

网友:
现在新出的德生或索尼之类的收音机还能收得到电视伴音吗?

网友(2023-10-07):
正在修高中的KK-9,无法开机,正好可以看楼主的图参考。

网友(2025-05-06):
十几年前花15元在一个大学生手上买的同款,调频的灵敏度太差,收不到几个台,而且非常容易被干扰,大失所望!后来不知道扔哪里去了,现在手上还有一台龙飞310和拓响T6621,比这货强太多了

网友:
我的凯德同样是kk-9,为什么电路板上的型号呢KA-9呢?谁有这个型号的收音机,我想维修,又不会,能看到实物比着焊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