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上海星钻机械秒表

楼主(2020-03-06):
同事的机械秒表坏了,叫我给看看。故障原因是上了发条一按秒针像电机一样转得欢。

外观

上海星钻

拆掉后盖,我用放大镜看到擒纵叉的一个拨叉斜了接触不了齿轮

拆掉游丝摆轮

游丝摆轮上还做了动平衡

可以看到擒纵叉的红色拨叉斜了,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擒纵叉

这个图片看得更明显

这个轴承难道是红宝石的?据说机械表的轴承都是红宝石的

把拨叉沾了电502装上

最后慢慢装,由于对时间要求不高,所以没有进行校准

网友:
这个表的轴承和擒纵拨叉应该都是刚玉(红宝石、蓝宝石)的
等牙膏ing

网友:
看零件挺粗糙的

网友:
应该跟红宝石轴承一样的材质。秒针转两圈才算一分钟,需要仔细看小表盘,然后看大表盘刻度。

网友:
不错,里面好多宝石

网友:
能弄这玩艺的都是大婶

网友A:
这红色的东东,叫刚玉,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红色的东东,叫刚玉,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铝。。。。。

大婶知道的真多,涨姿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婶知道的真多,涨姿势了。

上初中化学时学到的,还没有忘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初中化学时学到的,还没有忘记。。。。。。

大婶还是个夜猫子.......

网友:
电子秒表多,机械的应该比较老了

网友:
估计真 是是红宝石的。

网友:
机械的有收藏价值吧。

网友:
人做红宝石

网友:
见过不带宝石的尴尬

网友(2020-10-01):
后盖是咋拆下来的

网友:
后盖有扣的卸,没扣的要撬,和电子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