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烧高压保险维修

楼主(2020-03-06):
上个月回南天,墙上地板上都湿哒哒的,某天早上老婆想要热粽子,发现开机点微薄启动的时候有点火花声音然后不加热,重新试了一下,确实其他面板什么的都正常就是不加热。19年6月份刚买的,貌似没过保修期,但是现在疫情估计维修点不怎么开门,刚好得空就打算自己折腾一下。
拆开后的样子,大同小异
变压器,900,是不是铜就不敢说了
边角有几处有点锈迹,有点看不下去但不影响使用

原装型号,没用多久,还很新
灯丝导通,管角对外壳不通
测灯丝没断开,两脚对外壳也不短路
原装的磁控管,测过,好像没坏,不知什么原因导致高压保险烧
高压保险炸的玻璃壳都不懂去哪了
原装的磁芯线圈,可以看出跟卖家发的有些不同
细看可以发现右边的灯丝链接线圈的有点发黑,烧黑,不知原因
搜索了好多家,这个型号的确实不多,太便宜的也不敢买,找到了一家,进去一看,进去一看卖家描述,听着好像 ...
到货的型号,看到别的拆机好像这个型号原来贴的标签是三星的,卖家也说是三星代工的,不知真假 ...
辗转一周到的货,六片散热片,原装的七片
可以看出卖家说的技改应该就是把坏的插头换了而已,不过还能怎么改,磁控管再往里基本动不了 ...

最后换上高压保险和磁控管加热正常了,说一下这个卖家说的技改足瓦的磁控管,七成新,所谓技改就是换了插座,不过磁控管出来插座再往里也动不了,所以再怎么强调技术牛什么的无非就是这样,插座换好还是锡焊的,一般般。这个所谓技改足瓦的标签是格兰仕,但是型号跟早期格兰仕用的三星是一样的,不知是不是三星的管子。换上之后明显感觉加热时变压器的声音比原来原装的小了,甚至能听到凤山转动的声音,按照卖家说的是好管声音小。但是是不是像他说的原装的有缺陷就不知道了。估计原装的磁控管没坏,只是回南天太潮湿所以过热烧高压保险而已,当然也不排除想卖家说的有缺陷或者加上回南天磁控管过热真空状态失效了,所以测好的但是也不能正常工作。但是也懒得装机试了,等这个坏了再换上去试试。

网友A:
它这个不是技改,是本来这个磁控管的座子里面的穿心电容短路了,他换了个座子再拿出来卖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不是技改,是本来这个磁控管的座子里面的穿心电容短路了,他换了个座子再拿出来卖而已 ...

是的,但是被他说的很神乎其乎

楼主:
修好这几天又是南风天,某次刚点微波启动,发现手指有点麻,然后一声响,高压保险又炸了,思来想去,都是南风天炸保险,手指还有感觉,是不是高压部分离外壳太近加上湿气太重所以有火花瞬间烧保险。重新换上高压保险,然后用新排插插头处的胶套把高压电容的接头都套上并用热熔胶点上固定,发现不再烧保险了,看来高压保险烧不能仅限于查看周边零件。

网友B:
一年都不到就锈成这样子,楼主你是住海边吗?
看来那台几十年前的乐声还是不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年都不到就锈成这样子,楼主你是住海边吗?
看来那台几十年前的乐声还是不扔了  ...

不是海边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几个地方有锈迹,微波仓间还有凹的地方,真是手气不好

网友C:
格兰仕这么差了吗?我有个格兰仕用了十几年了,也莫名炸过一次高压保险,换了用到现在都七八年了,期间换了菜单功能按键板。现在炉腔内锈了个洞!年前买了个微波炉备用,耐何这格兰仕总不坏。总想着D个点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兰仕这么差了吗?我有个格兰仕用了十几年了,也莫名炸过一次高压保险,换了用到现在都七八年了,期间换了 ...

我见人家也是怎么折腾都不坏,怎么到我就那么不耐用,无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格兰仕这么差了吗?我有个格兰仕用了十几年了,也莫名炸过一次高压保险,换了用到现在都七八年了,期间换了 ...

我家松下NATIONAL NN-K580MFS,03年8月至今近17年,换了三次磁控管。从第一次的140大洋,到第三次29个大洋送高压保险管、高压电容,都是宝上撸来,自行DIY的。比格机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松下NATIONAL NN-K580MFS,03年8月至今近17年,换了三次磁控管。从第一次的140大洋,到第三次29个大 ...

其他元件坚挺那么久确实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不是技改,是本来这个磁控管的座子里面的穿心电容短路了,他换了个座子再拿出来卖而已 ...

对啊,跟他聊天还以为他家有什么独门绝技,说的很自信,都说出了不买他家就等着继续换修吧这样的话了

网友:
我店里原先用的格兰仕的有十几年了 坏过一次 我妈拿去修家电的那里修了 我那会没动手的念头 后来到去年又坏 就把家里闲置的新微波炉拿店里用了 这次我动手了 冲着变压器 结果拆开是门那里开关磨损不到位了 加个垫片搞定  可是发现炉腔锈蚀穿了 就放着吃灰吧

网友E:
就上周 我去收废品那28块收了个美的微波炉回来 当时收看这个外观非常新 炉腔里油渍都没有 想着这么新 能修好最好 修不好28一个变压器也不亏  结果回来一拆 风扇上灰尘都没有!里面非常干净 试机 声音大 不加热 我就纳闷了 几乎是新的 怎么就坏了呢 量下来变压器ok保本了 高压保险都没烧!磁控管量下来灯丝没断 也没跟外壳短路 高压二极管和高压电容我的表不行 就换了这两样 试机还不行 只能怀疑磁控管坏了 已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上周 我去收废品那28块收了个美的微波炉回来 当时收看这个外观非常新 炉腔里油渍都没有 想着这么新 能修 ...

成色那么好,28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