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今天终于可以干活啦,

楼主(2020-03-06):
常用工具电锤在这里就不用介绍了 哈哈

网线钳 零部件

工具箱 东西越用越少 用着用着就没了

杂牌摄像头 商家 砍价太厉害没办法 但质量还可以

这就是我们监控用的线 4+2复合线

这种梯子方便好携带

录像机和路由器小超市够用了

摄像机正面 全彩现在已经普及了

背面参数

这就是监控用的 水晶头 123 6

刚装好一个

三个完工  还有4个,先干活了 完了上整体效果,不好勿喷

网友A:
都网络摄像机, 为啥子不用POE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网络摄像机, 为啥子不用POE方式.

poe贵点,小超市肯定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网络摄像机, 为啥子不用POE方式.

其实poe有很多弊端,就比如网线带电 成本高,售后还多 还是建议使用网络的稳定安全

网友:
摄像头装的够密集的。

网友B:
梯子买的多少钱,用着怎么样,管厚度怎么样。4+2线用的集中12供电还是220?我这大多用12供电

网友C:
感觉不是特别大仓库的话 小超市用小米的那种不行吗 几个角落一摆一插卡

网友:
高度感觉低了点,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poe问题多?只能呵呵了

网友D:
这水晶头你们也太省料了把,太抠了,这头也寨头,一个好好的行业这样恶性竞争最后苦还是干这一行的没利润,设备材料偷工减料

网友:
电锤好像是先前也卖过29元充电钻那家的吧,看配套电池很单薄,干活多点能够用吗?印象里专业施工的怎么也得用个东成、大有之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特别大仓库的话 小超市用小米的那种不行吗 几个角落一摆一插卡

威慑力不足

网友:
看来是用的4+2的工程线

网友:
摄像头是多少万的?H265的吗

网友:
那个冲击钻的小电池耐用么。感觉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poe有很多弊端,就比如网线带电 成本高,售后还多 还是建议使用网络的稳定安全 ...

利远远大于弊,维修率和你的材料大大有关系,国标0.48以上铜线,正规水晶头,正规poe交换机,只要稳定下来更不不会有什么问题,反而这种用垃圾的4芯线外加220v电源最不安全电源容易坏检修麻烦,成本如果你是正规工程根本不会贵多少,网线你一样要拉的,还有你要电源线和电源这个成本加上去能少的钱没多少,现在市面上工程几乎没人用220v供电去做了

网友:
2598-22套装我才入手2天,今天装了2个头用的是手电钻 很不错。昨天用电批上螺丝 那个速度2个字 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梯子买的多少钱,用着怎么样,管厚度怎么样。4+2线用的集中12供电还是220?我这大多用12供电 ...

梯子是淘宝买的镁多力,当时好像400多买的升起来两米五 4+2我用的12伏供电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水晶头你们也太省料了把,太抠了,这头也寨头,一个好好的行业这样恶性竞争最后苦还是干这一行的没利润, ...

为了成本,但是这种水晶头只适合监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