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索尼FH-B700老收录机

楼主(2020-03-06):
用一分二的音频线连接手机与aux口,音质差,声音很小,如何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还有线的质量可能不太好

网友A:
我的飞利浦小音响也是这样,aux线连接手机容易有底噪,声音还小,也不方便。
我是直接加了个蓝牙模块,没有了底噪,声音变得正常了,看我发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aux接口清理一下试试看

网友:
变压器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利浦小音响也是这样,aux线连接手机容易有底噪,声音还小,也不方便。
我是直接加了个蓝牙模块,没有 ...

我的向您求助了,我也想买蓝牙模块,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接在哪个地方?我是小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向您求助了,我也想买蓝牙模块,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接在哪个地方?我是小白呀 ...

蓝牙模块供电可以手机充电线直接供电的,然后左声道右声道接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供电可以手机充电线直接供电的,然后左声道右声道接一下就好了。 ...

我想做内置的,放在壳子里面,请指教

网友:
喜欢那个变压器

网友:
真材实料,好东西

网友:
找个CD机什么的音源再试试AUX呢?是不是手机耳机输出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跑下电路就知道了,看看是不是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