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东芝的片片真的难搞,TC58TFG8T23TA03和TC58TFG8T23TA0D

楼主(2020-03-06):
东芝隼64g拆下来的TC58TFG8T23TA03两片,买了3281ab的板子,黑片工具,认成TC58TFG8T23TA0D,量产了4个小时多。。。真是伤脑筋,,
请问大家东芝片片的末尾两个号应该没关系吧?
现在没有找到能量产TC58TFG8T23TA03的工具

还有这个东芝的群联马甲控难搞,主板也难搞,我只是拆下闪存,结果这个主控板直接电脑不认了,成了废品,,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原厂出厂时显示58.1G,现在黑片工具量产出61.5G,看来稳定性肯定不如原厂了。。。

usb3.0接口复制文件速度这个样子,太慢了。。。。

网友:
只有最后一位可以忽视,最后第二位必须一模一样。33m/s属于正常速度,TLC闪存,没办法。

楼主:
这个盘东芝原厂拿到手是58.1G,结果黑片工具开出来61.5G。看来是没有原厂稳定了,,东芝的群联马甲主控真是难搞,,,
我只是把芯片吹下来,裸板直接电脑不认,

网友:
我有一个 16G的  好像是MLC   主控是  SSS的把    没想好怎么玩呢

楼主:
现在16g的U盘好像没多少去处了,随便装个好的电影都太鸡肋盘,,,,

网友A:
tlc写入30m+还嫌不满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写入30m+还嫌不满足啊?

你这么一说,我就没啥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