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斐讯K2没有信号维修求助

楼主(2020-03-06):
斐讯K2路由器突然没有wifi信号,就算有也连接不上,再搜索就没信号了。今天拆机看了下,高度怀疑是二个贴片电解电容坏了。仔细观察了2个220uf的电容(图里红圈处),发现y型防爆纹都看上去很清楚,像要爆出来一样。而旁边其他的电容,防爆纹一点都看不出,可能这2个电容容量减少了吗?请问各位可以用普通的大的电解电容代换吗?还有怎么拆焊?用电烙铁搞的定吗?

网友:
我觉得这像个二极管呢

网友A:
我觉得钽电容是无辜的

网友B:
拆下来测量才是准的吧

楼主:
想用220uf和470uf的电解电容代换,各位看可以吗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A5版的K2都没有这个金豆豆 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测量才是准的吧

不用拆,在线也不可能容量差那么大的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随便哪里拆一个换上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钽电容是无辜的

可能得,看来在线测的不准。那几个大的电解应该是220uf的,测出来也才27pf,这问题难住我了。怎么维修?

楼主:
上张全图,大家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得,看来在线测的不准。那几个大的电解应该是220uf的,测出来也才27pf,这问题难住我了。怎么维修? ...

看样子你的表出问题了,换个表测试试?

网友:
钽电容一般也就滤波,坏了也不应该没信号

网友:
直接拆了电容 看有信号没 或者并个电解电容上去

网友:
先测试每个DCDC后电压,有5V电压管2.4G和5G,3.3V和1.2V,你这个重点先查5V电压,路由器网线连电脑进路由器看看,不行在考虑硬件问题

楼主:
拆下来放了几天,现在接上去又好了,时好时坏的毛病最难查

网友:
先考虑固件,再考虑硬件。

楼主:
仔细观察了2个220uf的电容(图里红圈处),发现y型防爆纹都看上去很清楚,像要爆出来一样。而旁边其他的电容,防爆纹一点都看不出,可能这2个电容容量减少了吗?有空得把这2个拆下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观察了2个220uf的电容(图里红圈处),发现y型防爆纹都看上去很清楚,像要爆出来一样。而旁边其他的电 ...

这2个规格本身就和其他的不同,外观有点区别也正常
没有信号应该和大容量电容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