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想买块电桥表,看的网上这个型号两种颜色,不知原因。

楼主(2020-03-06):
坛内哪位朋友有这块表,能说一下么,ET430液晶屏主参数显示颜色不一样。不知是版本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A:
估计上面的是给胜利的版本,下面的是自己牌子的版本,我的是下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上面的是给胜利的版本,下面的是自己牌子的版本,我的是下面这种

谢谢,明白了。我想找这表的旗舰店再也找不到。开尔文测试夹在哪能买到?

网友:
是不是一个正数一个负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我想找这表的旗舰店再也找不到。开尔文测试夹在哪能买到? ...

PM你了字数补丁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不靠谱,就想买这个,下单了胜利的4080a(520大洋),430没有找到合适的价格,可惜商家放假,过了2天烧退了,又撸了个晶体管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