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上的电量表的简单测试。

楼主(2020-03-06):
昨天发了一个帖子《拆一个电动车上的电量表,附抄板电路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046,由于电路简单,感兴趣的坛友比较多,参与讨论的也比较多,我做一个简单测试,与大家分享。电量表。

板子。

接线,将稳压管短接。

抄板电路图。

简单测试。手头只有一只16.7V的电源,加一个可调电路。这是第一个灯即将点亮时的电压。

第一个LED亮时的电压(有表盘看不明显,拿掉表盘),这是刚刚亮,正常发光时是12.2V

第二只点亮时的电压。

第三只点亮时的电压。

第四只点亮时的电压。

总结:这是短接稳压管的情况下12.2V开始点亮第一只LED,每增加1V,多点亮一只LED,这个电路可以指示12V~22V的电压。改变稳压管,可以指示不同的电压区间。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电压指示器,谈不上是电量表。由于电路简单,电阻也都是标准值,感兴趣的坛友可以DIY。
对于电路的讨论:很多坛友认为是电阻分压式指示电压。我认为不完全是电阻分压式,因为有LED的钳位作用,当一只LED发光后,它两端的电压就保持在1.75V(随着发光强度的变化,电压略有变化1.72~1.78V)左右了,这个电压并不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电路中的电阻值估计也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果。个人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谢谢围观!

网友:
成本最低的方案了

网友:
高电压可以采用楼主的无芯片结构。早期的充电宝低电压电量显示,用的是LM324比较器。

网友:
指针式的比较有趣。

网友:
哈哈,LZ电路图上的百分比搞反了,100%应该是10%
等牙膏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