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初中时代改装的探照灯充电器,轻喷~

楼主(2020-03-06):
疫情期间,宅家闲来无事翻箱倒柜收拾东西,翻出来一个楼主初中那会改装的充电器,勾起了我的无尽回忆~上图:
依稀记得这个充电器是给那重探照灯充电的,探照灯用得是那种老式灯丝灯泡,还有一块大铅酸电池,非常重.这个充电器原本用的是那种开关电源充满可以转灯,烧掉了。于是被我改装了一下继续用.

拖着长长的尾巴

背面,非专业人士请勿打开,我就是非专业人士~

插头特写,这个插头是带开关功能的,插入电源线可以控制内部电源的开关。
再来一张:可以看到上方有弹片,以及氧化锈蚀了.

打开后盖:

四个IN4007瞩目,大家能想到这是干什么的吗?文末解答。

变压器部分:

好像是老式收音机拆出来的.

整流电路板:很厚实。

电容

背面,抠了一下,发现铜箔蛮厚的。

最后的最后,关于那四个二极管的作用,并不是拿来整流,其实是利用了二极管的压降,降低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嘻嘻,这是读初中的我当时想到最好的办法。一个IN4007大约压降0.7V左右。最后有个问题,我现在也不太明白,可以利用二极管的压降达到降低电压的目的么?有时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能否串个二极管用呢?

网友A:
开始充电时,二极管有降压作用,后期基本没有。
实际上有了整流板,后面的4个二极管就是多余的了,没有多大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充电时,二极管有降压作用,后期基本没有。
实际上有了整流板,后面的4个二极管就是多余的了,没有多大 ...

为什么后期没用了呀?后面的二极管只是为了压降而已

网友:
去掉2200μF的电容,充电的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后期没用了呀?后面的二极管只是为了压降而已

二极管大电流压降和小电流压降不一样。

网友(2022-07-03):
咱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3v的电压,串联5个二极管的话,电流就几乎没有了,但是实际上好像并不是这样的

网友B:
那个拖线上的充电接口也是老磁带机上拆的吧?

网友:
如果是6V的铅酸,那么从来没充满过。如果是4V的铅酸,在电网电压高的时候还是可能充满的。

网友:
小电流充电时遵循欧姆定律二极管分压应该很小,几乎起不到分压作用(另:为啥数码之家经常会把几年前的帖子跟新帖混起来,因为又有人回复了吗?)

网友:
你这变压器直接出来不是交流么,小时候变压器出来死活冲不进,哈哈哈

楼主(2022-11-08):
引用 网友B:
那个拖线上的充电接口也是老磁带机上拆的吧?

是的哈 都是磁带机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