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千元级HIFI播放器-乐之邦MP3拆机维修(MUSILAND Monitor 07MP)

楼主(2020-03-06):
多年前发烧买的mp3,参数拿到今天依然很牛逼,砖头一般的重量,钛合金外壳,我曾经以为里面堆了大量hifi发烧元件,结果只有芯片比较牛。原来数字时代已经不是传统模拟时代堆料可以发烧的概念了。

看看实物,饱经沧桑。

背面

侧面 有神奇的mulink 数字接口。

先描述一下故障情况:声音时有时无,初步判断接触不良。

果然是长期拔插的过程中造成的脱焊,小毛病,补焊一圈,装好。
居然只有一个声道,百思不得其解,又拆开(冤枉,想当然以为小毛病没有测试就装好了)
检查每个触点和耳机都是通的,在触碰到左上的时候,突然有声音了。
重新焊接,才发现原来铜箔排线已经和基板脱离,再加上黑漆漆的基板看不清楚,所以忽略了。
找点问题就好办了,飞线解决。

估计应该可以再战5年……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模拟放大部分,运放之类的。数字部分没什么价值。

网友:
我是木耳朵  听不出来  感觉有个好点儿的耳机  音质都还将就着

网友:
记得修完之后用哥俩好粘死,不然还有可能松动开焊,这烙铁用的技术一般啊,咋把接口弄成那样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耳机座本来板上,做成沉板式,没受力支撑,这设计狗敷衍。

网友A:
都花到千元级了不买索尼的买这种货色?很多国产货高价≠高质

网友:
发烧友,现在烧不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花到千元级了不买索尼的买这种货色?很多国产货高价≠高质

sony一千块能买啥?这货当年的水平我建议你去看看测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ny一千块能买啥?这货当年的水平我建议你去看看测评。

索尼一千多的中端机不能买?这货的工业设计水平和做工细节和索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能拿出来吹的也就上面那颗芯片了吧

网友:
这个3.5座还没有手机的精致,可以换个高级点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索尼一千多的中端机不能买?这货的工业设计水平和做工细节和索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能拿出来吹的也就上面 ...

哈哈哈,song一千块只能买a25这种货,声音就是手机水平,logo信仰无敌

网友:
现在都玩DSD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索尼一千多的中端机不能买?这货的工业设计水平和做工细节和索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能拿出来吹的也就上面 ...

给你看看Walkman贴吧对sony 系列也就是千元播放器的评价https://tieba.baidu.com/p/6095381495?pn=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song一千块只能买a25这种货,声音就是手机水平,logo信仰无敌

没有吧?A25要以新机的价格算,1000块钱还买不到,当时出来我记得最便宜的时候都要1299,二手的价格算又可以买好几个......真要拿1000块买,台二手索尼的音质播放器,都能拿下D50或者ZX1了,这两台机子音质还能和70MP平起平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song一千块只能买a25这种货,声音就是手机水平,logo信仰无敌

就拿你说的这A25来说,声音就手机水平?说出去都笑掉大牙。A25不是面向中国市场的东西,全世界都在卖,全世界的人都是傻瓜?

网友:
这个能有我的LG G7音质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看Walkman贴吧对sony 系列也就是千元播放器的评价https://tieba.baidu.com/p/6095381495?pn=0& ...

这只是一群人在讨论都有说服力?音质这种东西得自己去听,能讨好你耳朵的才是好的,音质这玩意本来就是众口难调的,不是在看一群人在人云亦云。但是工业设计和做工是肉眼可以看见的。真要那么好为什么这个品牌没有像索尼一样在欧美市场卖?别说欧美市场了,香港市场我看都没有这个品牌的踪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群人在讨论都有说服力?音质这种东西得自己去听,能讨好你耳朵的才是好的,音质这玩意本来就是众 ...

音质如何就上楼上的网友一样,懂得都懂。确实,毕竟心中的信仰崩塌了,这是比天都要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