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33a电源,看看有没有改可调电源的教程

楼主(2020-03-06):
这种不知道能不能改一下

网友:
可以改可调电源,变压器次级是漆包线绕的可以把次级绕组改为串联,能够达到30V,若果次级是铜箔就只有拆开变压器重新绕次级绕组了。不重绕变压器只能调到16V左右

网友:
仿品。494,同电脑ATX。搜下,99.9%可以。

网友A:
直接搜索明纬,照着改就行了,元件标号都可以对应上,百分百改成功不过要改更高电压,最好拆变压器重绕

网友:
应该跟明纬的一个套路

网友:
今天修好一个,同ATX不同的是启动原理我还没弄懂。

网友:
接线端子左边有橘色可调电阻器,拧一下试试,能调电压的话,把小的可调电阻换成大的,如果大范围调电压,需要从小的可调电阻找基准电阻,输出电压超过13伏的话,得换低压侧电容重绕开关变压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索明纬,照着改就行了,元件标号都可以对应上,百分百改成功不过要改更高电压,最好拆变压器重绕[/ba ...

应该是山寨的,这个是明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山寨的,这个是明伟,

山寨和明纬的电路是一样的,改法也是一样的,你对照元件看,标号和位置都是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