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如何运用IST3931芯片进行断码屏编程

楼主(2020-03-06):
如何运用IST3931芯片进行编程
我现在的断码屏使用的是SPI协议,有4个com和132个seg,但是IST3931是分的地址段,8个seg和1个com组成一个地址
这该如何进行数字的显示

网友:
这个有高级命令控制吧,如果直接控制这些端口那就太复杂了

网友:
可以通过逻辑与进行组合。

网友:
找个历程看看,这个确实有点懵

网友:
很简单啊,数据都是8位的,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