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用PPR管加热器换LED贴片,没经验都糊了!

楼主(2020-03-06):
用PPR管加热器换LED贴片,没经验都糊了!
开了得买个PTC的加热片了。

网友:
糊了就好,别炸。炸糊。

网友:
煤气大法好,简单快速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A:
多折腾几次,以后就会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折腾几次,以后就会有经验了

下次加热温度够了以后,断电后再操作!

网友:
我用调温电熨斗加热灯板也是把灯珠都热趴趴了,不太好整。

网友B:
技巧很重要,拆掉旧的,然后焊盘弄点松香或焊油,灯珠放上,不用太正,看到灯回正就离开

网友:
一般一两个灯珠烧了都是短接就行,恒流板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巧很重要,拆掉旧的,然后焊盘弄点松香或焊油,灯珠放上,不用太正,看到灯回正就离开 ...

但是真实不好操作,关键是温度太高。得多操作联系。上次直接把印刷电路板都热起皮了。

网友:
我试过1w灯珠的,直接变磨沙效果了。
还得多操作才成。

网友:
骚年,折腾个恒温的。。。。。。

网友C:
技巧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巧都是练出来的

确实,技巧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慢慢来 多试几次就行了,我一般都是用热风枪在背面吹,也会糊,但是不起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真实不好操作,关键是温度太高。得多操作联系。上次直接把印刷电路板都热起皮了。
...

那这个温度高太多了,你串个2极管进去降一半功率再用

网友:
可控硅调功率也行

网友D:
还可以,不影响使用。使用PTC加热片,时间久了板子也会变色。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为何我在用这个恒温台焊接灯珠的时候,焊好一个,边上几个全部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不影响使用。使用PTC加热片,时间久了板子也会变色。

我这是温度高了太多了,还得断电10几秒后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