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几个欧普照明的球泡灯

楼主(2020-03-06):
坏的换下来了,也看不出哪坏了。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第一个灯珠都炸了一个,估计没啥可修的了

网友A:
LED烧了,第一图明显烧毁一个,还有一个有黑点,第二图至少有两个有黑点,有黑点的一般都是烧了。未坏的LED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烧了,第一图明显烧毁一个,还有一个有黑点,第二图至少有两个有黑点,有黑点的一般都是烧了。未坏的LED ...

正解…………

网友:
还不如一个100瓦灯泡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烧了,第一图明显烧毁一个,还有一个有黑点,第二图至少有两个有黑点,有黑点的一般都是烧了。未坏的LED ...

直接接上就能亮吗?

网友:
巧了昨天坏的15年的美的3瓦,芯片坏没法修直接换新的灯珠留下,1.9元用了四年多值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测LED是最准确的,有些灯珠万用表测没有问题,上可调电源亮一点就会闪了,有些病万用表测不出来的,估计你这两个能合成一个不错了,如果仅仅是灯珠坏的话

网友:
荧光胶看样子都老化了

楼主:
滤波电容看起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