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电茶炉不加热,维修之后故障依旧,该如何修理?

楼主(2020-03-06):
闲来无事修修茶水炉,按键、吸水啥的都管用,就是不加热,测量加热电压只有12V,换了个继电器(蓝色的那个),故障依旧。请假高手如何修理?

网友A:
加热控制板插座板内部接触片故障最多。

网友B:
楼主会换继电器但不会测继电器是否有驱动电压?还有加热电压12伏是怎么测出来的?

加热电压220伏,继电器吸合就有电,不吸合就没电,怎么会变成12伏?百思不得其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会换继电器但不会测继电器是否有驱动电压?还有加热电压12伏是怎么测出来的?

加热电压220伏,继电器 ...

测错腿了,测了线圈的腿可能。

网友C:
测量加热状态时,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是否有电压。如果没电压,继电器不吸合,让它怎么加热?查出无电压,就要查开关电源芯片、整流桥、电阻、二极管、多了去,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

网友C:
另外,加热管是否断路?如果断了,即使电源再怎么正常,它也不会加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加热管是否断路?如果断了,即使电源再怎么正常,它也不会加热啊 ...

加热管没有坏 在其他炉子上了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控制板插座板内部接触片故障最多。

这个地方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会换继电器但不会测继电器是否有驱动电压?还有加热电压12伏是怎么测出来的?

加热电压220伏,继电器 ...

听声音是没有吸合  12V是在炉子打开加热模式后  在接触加热管的位置 测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加热状态时,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是否有电压。如果没电压,继电器不吸合,让它怎么加热?查出无电压,就要 ...

除了加热 其他都正常  我感觉电源部分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声音是没有吸合  12V是在炉子打开加热模式后  在接触加热管的位置 测量出来的 ...

你这么说我好像明白了,按你说的显示、抽水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加热,还听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那么说明5Ⅴ、12Ⅴ是正常的,电源没有问题,很可能是控制继电器的那个三极管坏了,看你的照片,电路板上一共有3个TO-92封装的管子,其中靠近显示板排线插口的那一个,型号应该是78L05三端稳压,不是它。再一个是在风扇插口下面那个,左右有很多电阻的那一个,型号应该是TL431,也不是它。最后一个在8脚电源IC旁边,型号应该是8050之类的NPN管,因为它最靠近继电器,所以我估计是它,你跑跑线路看,它的C极是连到继电器线圈的,E极是连到地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它无疑了,你用表测一下看看,如果真是这三极管坏了的话,你再找找有没有一个二极管和继电器的线圈并联的,查一下它有没有坏,一起换掉。

至于大一点那个TO-126封装的三极管,型号应该是D882,应该是控制抽水电机的,不用管它。

祝你成功!

网友E:
楼上的是不是医生啊!这排除法用的真的很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是不是医生啊!这排除法用的真的很牛……

多写几个字骗点M币嘛,你看,精彩回帖,M币到手。就是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说我好像明白了,按你说的显示、抽水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加热,还听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那么说明 ...

大神 我把8050和二极管都换了 还是12V啊 还请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写几个字骗点M币嘛,你看,精彩回帖,M币到手。就是不知道问题解决没有。 ...

感谢大神 是我焊接的过程中弄断一片焊盘 飞线修复 继电器已可以吸附加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是我焊接的过程中弄断一片焊盘 飞线修复 继电器已可以吸附加热  ...

大神不敢当,我是小鬼。恭喜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不敢当,我是小鬼。恭喜成功修复。

可是来了新问题,控制不管用了,直接加热,不开机都能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来了新问题,控制不管用了,直接加热,不开机都能加热

直接加热?换上去的8050是坏的?已经击穿的?拆下来用表测量一下它的C、E脚是不是击穿状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来了新问题,控制不管用了,直接加热,不开机都能加热

原理是这样的:加热管加不加热取决于继电器是否吸合,而继电器则是由单片机通过控制这个8050来控制的,你可以把这个8050想像为一个开关,只不过这个开关不是由人去控制的,是由单片机来控制。
具体是这样的:12V电源的正极其实是一直都加在继电器线圈的一端上的,而另一端则通过这只8050和12V电源的负极连接。当单片机没有供电给这个8050的B极的时候,这个8050是关闭的(C、E之间不导通),也就是说这个开关在关闭的状态,这时继电器只连了正极、没连负极,所以它是不吸合的,加热管也就不加热了。而当你按下加热键的时候,单片机会供电给这个8050的B极,这时8050的C、E极就接通了,那么继电器既接通了正极,又接通了负极,所以它就吸合了,加热管就开始工作了。

分析你这个问题,不开机也加热,说明继电器一直在吸合的状态,那么很可能就是这个8050是击穿的,也就是说它的C、E极之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导通的,不受控制,所以出现一直加热的情况。那么把这个8050换成一个好的、受控制的上去,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至于我说那个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两端的二极管,它是保护8050的,它坏了,会导致8050也跟着坏。要注意的是这个二极管装上去不要装反了,它的正极是接在线圈接地的那一端,而它的负极则是接在线圈接12V正极的那一端,不要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是这样的:加热管加不加热取决于继电器是否吸合,而继电器则是由单片机通过控制这个8050来控制的,你 ...

图文并茂,打了那么多字,膜拜高手,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