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发现我买到了一个假的黑金刚化工电容。。

楼主(2020-03-06):
最后边这颗,头盖是黑色的。我记得化工顶部都是铝面然后又一个交叉的, 而这个LXS 400V 560UF 是黑色的。 价格还不便宜18大元不包邮
求老鸟指教

拆开顶部黑色的 之后就露出来了

网友:
测试一下容量,再不行扒去外衣看看。。

网友:
翻新电容貌似不太好判断是不是假冒的,换了马甲,测量容量和漏电情况也不能成为否决依据。也想问您一下坛友如何判断换马甲电容质量的好坏

网友A:
底部没有V字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没有V字印?

这个V字是在哪里的  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V字是在哪里的  请教

好像是低电压的才有,高压的我没有买过不清楚

网友:
这个是真的,高压电容是这个纹

网友:
这么贵么?这电容

网友:
不知道,看热闹。多个皮就假么?证据不足吧,疑罪从无。

网友:
高压,大容量的主电容貌似是
不是十字印
而是十字,并且两边再加两横
参考这个拆解
海盗船SF 450电源拆解 - 海盗船SF 450电源评测:几近完美的迷你电源 - 超能网
https://www.expreview.com/49323-2.html

海盗船SF 450电源采用主动式PFC设计,主电容为日化KMW系列,规格为390μF/420V/105℃。
看这个电容的顶部。。。

另外

网友:
电容是真的.

网友:
我捡了个80V 4700μ的也不知道真假,顶部也有塑料片

网友:
日化不会这么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