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看看某宝不二神器镇楼神器 邻里和谐神器共振音响拆解

楼主(2020-03-06):
就是邻里和谐共处器 有了这个楼上楼下关系和和睦睦 这个东西用一根弹簧的伸缩杆子顶在天花板上 喇叭那一面冲着楼顶 空的那一面冲着地面 自己家声音不算大 楼上声音应该挺大的 用墙面试过 12v电源 一根aux线一个蓝牙小板 智商税的东西 二百多一套 其实就是个共振喇叭加数字功放 成本不会超过一百 给大家看看构造方便大家diy

网友A:
这个共振喇叭我也有个,我买来有时候放地板上听音乐,低音效果很好的。

网友B:
盒子很好,可以改TI2

网友C:
盒子不错,t12有着落了

网友D:
这货可以鬼叫的吗?

网友E:
防拆梅花螺丝,和里面的塑料螺丝螺母是亮点,通常比普通螺丝贵。我觉得共振音箱虽然音量够,但是频响得看物体共振频率。还是超声波技术的有源定向喇叭高级,用在汽车等不用担心旁边被吵,目前的问题国内了解都极少,导致价格随便好几百元起步。

网友F:
热熔胶粘的?半夜脱了我想自己会被吓死

网友G:
确实是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共振喇叭我也有个,我买来有时候放地板上听音乐,低音效果很好的。 ...

我发现这个在木板上声音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神器啊

确实是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子很好,可以改TI2

盒子不贵 二三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不错,t12有着落了

还是要用在邻里和谐上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可以鬼叫的吗?

可以 放什么音乐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拆梅花螺丝,和里面的塑料螺丝螺母是亮点,通常比普通螺丝贵。我觉得共振音箱虽然音量够,但是频响得看物 ...

卖家故意的 不叫拆开所以梅花螺丝 这个不是用来听音乐的 是用来制造噪音的 不用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熔胶粘的?半夜脱了我想自己会被吓死

不是热熔胶 黄黄的胶水 应该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神器啊

效果还可以

网友(2025-06-20):
多多现在卖一个200瓦的共振音响,但是那个好像不对,圈在底座,然后能动的部分封在铁壳里,应该把那个铁壳去掉,让磁铁直接接触到共振面最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