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假三星电池套壳版 做的还挺精致

楼主(2020-03-06):
向子母电容学习!

网友A:
厂家觉得你们没胆量拆,放心造假

网友B:
这个太牛了

网友C:
也许里面还有一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许里面还有一层。

对对对,建议楼主再拆一层

网友E:
套娃,骚不过,骚不过

网友F:
都费这个劲作假了,真不如花点心思弄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费这个劲作假了,真不如花点心思弄真的

通用芯,或者尾货什么的卖不出去的来的便宜,改

网友G:
没想到做工比零几年自制诺基亚兼容电池好不少,不过可以用batterymonitorwidget绿色版,看电池的温度曲线,如果有不少水平直线,应该是非原装兼容保护板,如果曲线应该是原装保护板。容量的话,一般先把手机电用完关机,插容量表头关机充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想到做工比零几年自制诺基亚兼容电池好不少,不过可以用batterymonitorwidget绿色版,看电池的温度曲线, ...

组装的测温就用10k代阻代替了,怎么来温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觉得你们没胆量拆,放心造假

要不是鼓包了我也不会拆开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牛了

是用了心的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里面还有一层。

不行了 会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对对,建议楼主再拆一层

医院的wifi真快 就是手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娃,骚不过,骚不过

套娃技术成熟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费这个劲作假了,真不如花点心思弄真的

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想到做工比零几年自制诺基亚兼容电池好不少,不过可以用batterymonitorwidget绿色版,看电池的温度曲线, ...

没有试过 人家给的一个山寨三星手机 昨天翻出来看电池鼓包了 所以拆开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组装的测温就用10k代阻代替了,怎么来温度线

这容量偏差有点大 2800mah的电池 实际用的500mah的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容量偏差有点大 2800mah的电池 实际用的500mah的电芯

是的啊!是不是专门偷换手机配件?

网友:
靠,这首见。手上有4,5块此牌子,都是2元捡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