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款开关电源怎么改可调

楼主(2020-03-06):
这款开关电源怎么改可调?

网友:
论坛搜索ATx改可调或者明纬都可以,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是买的新的吗

网友:
494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去论坛搜一下吧。

网友:
昨天修好一个,启动原理跟atx不同,我没弄懂。这种改要加24v做494供电。

网友:
着是5v的40a左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变压器二次头拆开费别接一个整流管用继电器现实串联和并联,用358和达林顿做可调电源最好,改其他方式都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