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充电宝电路,求助提高充电电流的办法

楼主(2020-03-08):
老货“艾沃”P58充电宝,标称容量18000mAh,固然放电时长笑嘻嘻,但充电有阴影。实测充电电流仅1A。放空-充满得24小时以上,很是烦人,所以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想找尺寸合适的快充电路板替换基本无望,于是拆开,看看能不能增大充电电流缩短充电时间,将其纳入正常使用。

电路板元件布局大致如下。板子右边有颗无字16脚的充放电管理芯片(图中分散的白色带圈数字,系指无字芯片的对应脚位连通至此)

按左、中、右顺序,将电路板分段放大,标出主要元件如下

充电电压转换,没有采用常见的DC-DC芯片,而是通过类似BUCK电路的开关管+电感组合来完成。和充电直接有关的元件就在中段,也仅A19TP-MOS)和4R7电感,没有续流二极管。

回到正题,此板看似采用了老旧的BUCK电路(如图所示,位于电路板中部,micro-USB充电插口的下方)对电池充电,A19T(-30V-4.2A的P-MOS)受无字芯片3脚输出的PWM控制开关状态。电感4R7,前端连着A19T的D极,后端连着BAT+。遍寻电路板,既没有发现BUCK电路所谓的续流二极管(预示A19T关断期间,电感的自感电势不能转换为续充电流,充电效率下降),充电通路上也没有反馈至无字芯片控制的检流电阻(暗示无字芯片无监测和控制充电电流的功能)。

局部放大

控制芯片这端,黄框里的1K电阻,连接无字芯片的13脚与系统地,所处位置有点像Cs电阻。曾并联过1个7K的电阻试过,对充电电流没有影响。无字芯片的10、11脚间有阻容并联跨接,不知是不是和开关频率或占空比有关。11脚通过1.9K电阻连通BAT+,应该和监测电池端电压有关

问题:
1. 这种电路结构,业余条件如何提高充电电流?
2. 没有BUCK电路的续流二极管,对充电有什么影响,要不要补上?
3. 无字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有没有可能通过改动外围元件,影响PWM输出的频率或占空比,从而达到增大充电电流的目的。
恳请坛里的大侠不吝指教,谢谢!!
@温力口qrut邓穿石newnet1234zx61107moontreekyhwhb等,和所有隐藏得很深,轻易不露面的各路大侠

网友A:
这种就是1A啊。冲一晚上就行了。。。

不带usb识别的充电宝改2A,一插电脑,电脑可能就重启了。。。
而且你圈出来的是放电升压电路,有些芯片充电是线性发热的。。。1A发热量已经挺大了。。。

网友B:
字太多没仔细看,老兄的意思大概就是个双向升降压的问题,,如果描述无错的话充电的buck续流在升压的8205mos的体二极管里,充电电流应该也有取样,有时用mos开通内阻当检流电阻,可以自行再查一遍,如果这种情况改电流就再并颗mos就会增大,无子型号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1A啊。冲一晚上就行了。。。

不带usb识别的充电宝改2A,一插电脑,电脑可能就重启了。。。

1. 容量是18000,不是10800。再算上转换损耗,1A充电电流一晚上??
2. 充电电流不过芯片,芯片基本没有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太多没仔细看,老兄的意思大概就是个双向升降压的问题,,如果描述无错的话充电的buck续流在升压的8205mo ...

谢谢指点!
“充电的buck续流在升压的8205mos的体二极管里”,这个明白了,确实是这样。
但仔细看过若干遍了,放电倒是有检流电阻R050反馈至管理芯片,充电部分确实没有

网友C:
如果能抄出充电部分的电路,应该不难找到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充电的buck续流在升压的8205mos的体二极管里”,这个明白了,确实是这样。
但仔细看过若干 ...

跑个电路图吧老兄,便于分析

网友D:
单片方案,估计不好搞,加大了电流电感也受不了
还是换块拆机小米快充版的板子吧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方案,估计不好搞,加大了电流电感也受不了
还是换块拆机小米快充版的板子吧
等牙膏ing ...

尺寸、安装和插口位置不可能有一样的,换板就不如重新淘个完整的充电宝了。
电感受不了有什么解决方案,请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个电路图吧老兄,便于分析

遵命,抄板中

网友:
如果能找到主控芯片资料,应该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太多没仔细看,老兄的意思大概就是个双向升降压的问题,,如果描述无错的话充电的buck续流在升压的8205mo ...

已重新发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0489&extra=
请在方便时移步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抄出充电部分的电路,应该不难找到方法。

已重新发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0489&extra=
请在方便时移步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