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宾得K10D拆机并有不懂得请教大神们 o247

楼主(2020-03-06):
开机后有股焦糊味,遂拆机,发现有个6脚丝印o247的IC已经糊了,图片上是原来的样子。

请教各位这个IC是什么IC,可以用什么替换,百度不到,淘宝更没有。

所以来这里请教各位。更多图片在楼下

楼主:
更多图片在楼下,应该是个电源管理IC,和闪光灯充电有关,应为就是闪光灯模块损坏后才冒烟的

楼主:
终于上来了

网友A:
我只找到他的二级手册,仅仅是拆机部分,电路部分在三级手册里呢,你可以查找一下

网友:
这个相机飞线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找到他的二级手册,仅仅是拆机部分,电路部分在三级手册里呢,你可以查找一下 ...

额 要找到电路  难  而且我不会看……

楼主:
布吉岛啊   知道我就不回来问了  MOS有什么特征吗  可以用哪些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