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组DIY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三元锂电

楼主(2020-03-06):
网上看了看 资料 还是有不懂的地方
预计 3块 三元锂电  想知道 控制板 有什么要求  网上有的说放电 不过板子 可以么
汽车启动后电机给电池充电  板子有保护功能么 有明白的大神给讲解下

网友A:
干嘛用三元锂的,那个很不安全啊,用铁锂啊,各方面都很合适啊

网友B:
4串铁锂吧。。。前天淘宝买的三串三元锂,车子没启动,电池还着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串铁锂吧。。。前天淘宝买的三串三元锂,车子没启动,电池还着火了。。

真的吗?哪里买的?什么型号?

网友D:
三串(3.7V)是一个很不可取的方案,短寿而适用性极差。应该用四串(3.7V),平时不充满,便于长期放置,应急使用。
对于小排量车,电池选取应保证容量(AH)*放电倍率(C)>=200。不然会出现启动困难。

网友:
要安全就必须加一个超大电流的二极管,我看到的都是里面5并的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哪里买的?什么型号?

2年多了。。一直没用到,前天用的时候不知道是没电,还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中间补过电。。这东西没有品牌的。。想贴啥就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三元锂的,那个很不安全啊,用铁锂啊,各方面都很合适啊

也知道三元不安全 也没用过和铁锂 差了很多么 保护板子 用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串铁锂吧。。。前天淘宝买的三串三元锂,车子没启动,电池还着火了。。

保护板 用什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 用什么样的呢

电压低的才需要保护板,真正能用的保护板价格太大,还是网友建议4串高倍率锂电池16.8v不需要保护板都没问题。平时充电80%左右就可以,使用时接电瓶等几分钟启动汽车。

我从扫地工哪里得到4串5200航模电池,直接启动很得力。

网友:
得看看你是启动多大的车。汽油还是柴油。柴油车200A以上。为什么我说200A以上,因为我烧了两个200A的二级管。这还是并联在尚能启动车子的90AH蓄电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串(3.7V)是一个很不可取的方案,短寿而适用性极差。应该用四串(3.7V),平时不充满,便于长期放置,应 ...

兄弟 看过你之前的帖子  我看他们有用 超级法拉电容做应急启动的 不知道 那个 效果怎么样  东北冬天比较冷 不知道是选择  磷酸铁锂 好还是 法拉电容 还有 保护板 选择什么样的 网上看了下好贵啊 有的说只要均衡功能 就好 电池直接放电 可行么

网友:
三元锂真的很不安全吗?为啥电动和混动还作死地用三元锂作为动力电池

网友:
汽车启动后电压一般在13.8-14.4V附近,所以启动后,发电机的电压会给你的应急电源充电,电流也比较大,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12V启动电源会有一个智能夹,来避免反向充电。

并不是锂电池这么不靠谱,而是因为大部分便宜的应急启动电源都是很小的高倍率锂电池串联起来启动汽车的,汽车启动时峰值电流超过200A都有可能,瞬间接近短路的大电流放电,体质不好的玩几次可能就过放了,甚至个别会温升太快而出事故。

建议用高倍率的4串的磷酸铁锂或者锂电池比较靠谱,启动后要尽快去掉启动电源,防止发电机给他充电。

网友E:
100-200A以上的大电流保护板应该很贵,所以很多启动电源的启动接口都是直接输出的,而充电时才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200A以上的大电流保护板应该很贵,所以很多启动电源的启动接口都是直接输出的,而充电时才有保护板 :lo ...

是啊 最近看的资料基本都是  直接放电 不过板  ,充电过板 带均衡  但是  看他们 充电也有用锂电板子的 ,不知道和磷酸铁锂板 子  的效果会一样么   都只是用来充电用

网友F:
三元哪有那么不堪。我自己做的三串启动电源一点问题都没有。四串16.8V电压太高了点。用一个电池坏掉的应急启动电源板子作均衡,输出无保护板,串上原来的防反接输出线即可。不用时拔掉均衡线,放置一年电压还有12.3V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三元哪有那么不堪。我自己做的三串启动电源一点问题都没有。四串16.8V电压太高了点。用一个电池坏掉的应急 ...

下面两个是某宝的,三串的好像是18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两个是某宝的,三串的好像是180左右吧

兄弟 你用的是什么  保护板   锂电和三元 磷酸锂铁 保护板  不通用的 是么。  我看现在都是用保护板 充电 然后 电池直接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用的是什么  保护板   锂电和三元 磷酸锂铁 保护板  不通用的 是么。  我看现在都是用保护板 充电 ...

充电板用的是原来的一个坏掉软包电池的应急启动电源板子,接现在的三元锂电,充满后也是4.2V。磷酸铁锂的满电压好像是3.7~4V?应该是不通用。 输出没有保护板。
输出电流太大了,保护板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