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的动力电池组,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20-03-06):
      收了个12V的动力电池组,不知是什么设备上用的,三串二并,中间夹着一根封胶的平衡充电板。

   这个额定电压的标法也是很另类的,11.1V,这是标的整个电池组的额定电压呀。
    “海洋王”,这牌子的电池怎么样?我不懂。
   一共4根连接线,红黑线应该就充电和输出线吧,但这两根黄色线是干吗用的呢?温控元件连接线?不清楚。

   两个端面:

   两串之间都有一根线接到中间的那个圆筒中,这应该就是平衡充的连接线吧?

   测红黑线电压为零(但这也不表示电池没电,有的充电板要先充下电,激活了才有输出,这个电池就是这样):

    测两黄色线电压也为零:

   电阻档测两黄色线之间阻值为无穷大(没拍照),这样看来这又不是测温元件。

   为了弄清楚,那就拆吧:

   测一下电池组的电压,这次不是从红黑线端测量,而是直接从3串电池的头上测量,电压为8.2V:

    看来电池还是有救的。
   继续拆:

   再测一下单串的电压:

   三个单串都不一样,第一个特别高。

   继续拆:

   中间的这个圆筒拆出来了,但是电路板被灌胶了。下一步只有破拆了:

   最后的成果——一个蚂蚱:

   虽然是透明的胶,但这样还是看不出里面的电路,还是不知道这两根黄色线到底是干吗用的?
   不拆了,再拆的话就很难装回去了,我还要用这电池组呢。

    问题来了:哪位大虾告诉我,这两根黄色线是干吗用的?

网友A:
11.1V很正常啊,是按3.7V算的,以前很多小日本的笔记本电池都这么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V很正常啊,是按3.7V算的,以前很多小日本的笔记本电池都这么标

问题是它标在每一节的电池上,这就有点怪怪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它标在每一节的电池上,这就有点怪怪的了。

就是说这个外套是组装的人做的,不是电池厂家做的。在电池上贴什么的都有,比如见过一百AH、一百万mAH的。

网友:
看似一个板凳腿,其实它是个爆破筒

网友:
反正4Ah的18650 不太可信

网友:
没有正规商标的18650,不要碰。。

网友C:
3s2p三串二并写着呢应该是标的整组的

网友:
这种结构组的电池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2p三串二并写着呢应该是标的整组的

原来这个3S2P是这个意思,也涨姿势了。

网友:
看上去像是给特殊设备用的,自制兼容电池组。保护板灌封的环氧树脂,有点像升压器和负离子里的电路。

网友:
手电筒用的电池吧我猜,那种探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这个外套是组装的人做的,不是电池厂家做的。在电池上贴什么的都有,比如见过一百AH、一百万mAH的 ...

知道那两根黄色线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B:
你先冲一下看看吧,单节电池电压按理不能低于2.5V(现在都设计截止2.8V就关断),再低了就报废。你的一个是3.3,一个是2.9,另一个居然是1.9.电压无输出是保护了。标准充电电压应该是12.6v。你可以充上半个小时,然后测一下看看。红头黑头电压多少,黄头之间有没有电压,黄头与红头、黄头与黑头分别测。
有些保护板充电口和放电口是相同的,就只有红黑两根线。有些是异口的,就可能是四根线。放电口电流大,线会比较粗,你这个黄线比较粗,符合这项,但一般正负极还是会用不同颜色线。
当然如果是同口的,黄色线应该是接温度测量的,但这往往会用比较细的线,你这个比红黑都粗,更像是放电口、但正负极又让人说不清楚。
所以充电试试吧。

网友:
还有,可能手头不见得有趁手的电源,那就用个普通4.2V的单独一个一个电池充,充一点时间还没满的时候,用一个高于12.6V的从红头黑头充几分钟,很多保护板没有这个过程保护不会解除。然后重新接上4.2V的单独每个充满,其实单独充满的话远比均衡充电效果好。

网友:
电池来几次充放电,不行的话扔了

网友:
“海洋王”,这牌子还算比较有名气,出价格不菲的防爆手电。本身不产电池,电池上面的印字是后期印制的。
那两根黄色线可能是三串两并的电池组的三组电池的中间抽头,理论上两根黄线应该接中间那组电池,满电4.2V。可以找个12V的电源接一下红黑线,看看能否充电或激活。

网友:
海洋王最著名的回扣王

网友:
如果是探照灯的话可能不是动力电池,线跳过保护板给低压的两组充电试试,电池应该还有救的,黄线可能是识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冲一下看看吧,单节电池电压按理不能低于2.5V(现在都设计截止2.8V就关断),再低了就报废。你的一个是 ...

黄线与红、黑线一样粗的,黄线间电阻3M,而且好象有电容充现象,阻值慢慢增大。
能充进电,充电之后就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