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是开源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玩爱快?

楼主(2020-03-06):
    openwrt应该以后不会有广告吧,但爱快就不一定了吧?总觉得openwrt比爱快好太多了

网友A:
本来就好很多多,而且功能更多,毕竟相当于一台电脑,问题是操作比较麻烦,很多人都不会或者会的也喜欢简单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好很多多,而且功能更多,毕竟相当于一台电脑,问题是操作比较麻烦,很多人都不会或者会的也喜欢简单 ...

两者对硬件要求区别大吗?

网友B:
软路由的爱快傻瓜式,上手快,图形化界面人性化,而且还有很多商用功能,云管理等等等都是Openwrt没有的
爱快麻烦就是首次设置LAN的时候,但是跑起来以后稳得一批,网口设置也是很简单地鼠标点点就行了、
还是个人习惯问题吧,爱快的功能比openwrt多得多,虽说不一定会用,但是不能没有,是吧
至于你说的广告?我没遇到过....(公司用的爱快是免费版的,没遇到过劫持网页跳广告)

偏向企业和商业化的用爱快,功能多且云管理很友好,比如自建PPPOE拨号,端口限速,QoS等等等(城中村黑宽带神器)
几年前的K1 k2等等7620A的机子就玩过OpenWRT,不知道是MTK的问题还是作者的问题,不太稳,经常要重启一下,
优点也就那个多拨,去广告,还有OP免流服务器是很好用(15-17年很流行V*N免流),

现在用的AC88U梅林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对硬件要求区别大吗?

不会啊,能用爱快的肯定能用openwrt,反过来估计不行

网友:
各有各的菜!各取所需,各有所长。自己用着好用就是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好很多多,而且功能更多,毕竟相当于一台电脑,问题是操作比较麻烦,很多人都不会或者会的也喜欢简单 ...

只能说五五开吧,深圳这边很多城中村黑宽带都用的维盟或者爱快,就没见过用OpenWRT的、

也就民间玩OpenWRT、
另外放两张图,你自己体会一下

猜猜我是做啥的?

随便点台机子看看运行状况,你慌不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五五开吧,深圳这边很多城中村黑宽带都用的维盟或者爱快,就没见过用OpenWRT的、

也就民间玩OpenW ...

肯定是包租婆/公

网友D:
爱快?
有的爱快底层就是openwrt
openwrt是开源项目
爱快有些东西直接搬来改改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包租婆/公

我也想我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爱快?
有的爱快底层就是openwrt
openwrt是开源项目

本来就都是linux内核的,也就套个漂亮点的UI而已,会搞的用命令行都能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的爱快傻瓜式,上手快,图形化界面人性化,而且还有很多商用功能,云管理等等等都是Openwrt没有的
爱 ...

所有商业的玩意都一个鸟形,就是默认不开dhcp,不知这样干有什么鸟用,如果不需要开,那么直接进去关闭要比设静态IP再去开容易得多

网友:
爱快现在可以内置虚拟机,所以要抢走一批需要出圈的人。
openwrt想要玩得顺心,还得自己开发自己需要的插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所有商业的玩意都一个鸟形,就是默认不开dhcp,不知这样干有什么鸟用,如果不需要开,那么直接进去关闭要 ...

据说是为了防攻击后恢复默认时被篡改控制,所以默认不开DHCP,要静态IP连接LAN1后才能后续设置

网友:
各有优缺点

网友F:
爱快简单好用,稳定。

我必用的:多拨、动态域名、VPN服务端。跑起来非常稳,常年不关机不死机不断网,最近把光猫换了1456C,更稳 DNS PING值1-2MS

最近再加了一个256G固态跑繁星,一天有5毛电费钱,刚提了200块钱到卡里。。感觉还好

现在新版本自带虚拟机,这个牛逼了,我试过可以跑WIN,跑OPENWRT(可以作为旁路由)

所以,爱快非常适合家用。OPENWRT折腾使用太麻烦还不如老毛子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爱快简单好用,稳定。

我必用的:多拨、动态域名、VPN服务端。跑起来非常稳,常年不关机不死机不断网,最 ...

你好想问下,现在爱快支持ipv6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爱快简单好用,稳定。

我必用的:多拨、动态域名、VPN服务端。跑起来非常稳,常年不关机不死机不断网,最 ...

听说爱快有个内置的挖矿程序,还关不掉,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为了防攻击后恢复默认时被篡改控制,所以默认不开DHCP,要静态IP连接LAN1后才能后续设置 ...

头像交流一下

网友:
用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