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固态硬盘 Msata 联群 PS3109S9 短接哪里开卡?

楼主(2020-03-06):
影驰固态硬盘 Msata 联群 PS3109S9 短接哪里开卡?
找了很久没有R29!

网友A:
你有开卡工具和开卡治具?

网友B:
屁股那里不是有一排短接铜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开卡工具和开卡治具?

软件的话论坛里有,搜索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股那里不是有一排短接铜点么

你试好发个帖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有开卡工具和开卡治具?

只要不是闪存坏块多,DOS可以修复

网友:
没记错是短接R29

楼主:
就是没有找到R29才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闪存坏块多,DOS可以修复

认不了吧!

网友:
楼主您好  我和你是一样的情况,请问你的修复好了吗?  这个是怎么短接的?谢谢了

网友(2020-06-30):
这个我的不出来NUMBER下面那排咋回事呢

网友:
不能直接开吗?不识别的状态下 我接的治具 直接写入固件 可以成功

网友(2020-08-07):
可惜没有治具呀

网友(2020-11-01):
你的这张图,就已经是认到的状态了,宗也输入了0,来update,只是可能是dos环境没用好,所以程式没再往下走。
建议你再从bios或周边叠考下。目前已不用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