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HDMI的ESD二极管不完全损坏的情况下能不能显示画面?

楼主(2020-03-06):
有一台机器,接HDMI的时候分辨率不能调高,调高了要么不显示要么显示出来以后有很多噪点,这机器好像是原生的DP信号用转换芯片转出来的HDMI,现在不确定是转换芯片坏了还是HDMI口的ESD二极管坏了,请问有没有ESD二极管不完全损坏还能显示图像的情况?

网友A:
HDMI线的问题也有关,esd损坏要不啥事没有,要不不显示,要不就花屏,出噪点一般考虑转换器或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线的问题也有关,esd损坏要不啥事没有,要不不显示,要不就花屏,出噪点一般考虑转换器或线的问题 ...

那看来还是转换芯片的问题,线换过了没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看来还是转换芯片的问题,线换过了没效果

信号输出设备呢?再换一个hdmi信号源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出设备呢?再换一个hdmi信号源试下

机器本来就是HDMI信号源啊,只有输出接口,输出设备是说屏吗?屏试过好几块,都是同样的问题,而且这机器还不能用HDMI模式,只能用DVI模式,否则就会黑屏,感觉还是转换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本来就是HDMI信号源啊,只有输出接口,输出设备是说屏吗?屏试过好几块,都是同样的问题,而且这机器 ...

屏是输入设备,

楼主:
额,是的,机器是输出设备,就一个HDMI接口,没有其他输出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