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3-06):
做了两个 都不成功

网友:
很奇怪按这个电路图能建立+12V的工作电压?

网友:
后面的那个电路和前面在同一根线上极性竟然发生了反转不过我二十多年没看过电路图了

网友:
这个图哪里找的?不是图错了,就是芯片型号不对。按照这个图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c5有问题吧

网友:
好像没问题,看看电磁炉的电路图,有这么用的。

网友A:
前面的那个原理图,比看天书还要难。。。。。。

网友:
网上图很多的,再好好看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那个原理图,比看天书还要难。。。。。。

两个图都一样  前面那个是我按照他的样子画的 方便我制作

网友:
L1和L2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另外电感量准确吗?

网友:
网上找的有电饭锅用这样的电路。我看到的图电源输入端比你少了一个二极管。
其他好象一样,你再仔细对比一下。
你的电感参数有测量过吗?其他元件一般都不会有问题,但这个电感量没测过数据的话就不好说了!
话说自己折腾这样的电源没意思啊,现成的电源模块也没几钱啊!当然爱好是另一回事!
https://www.520101.com/html/circuitry/1154574783.html

网友:
再给你个官方的文档参考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0a7551e55270722192ef7a9.html

网友:
感觉电感 L2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