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世纪版IXO3和可换夹头试用

楼主(2020-03-06):
本来对博世IXO系列没什么兴趣,原因跟大家差不多:不能调速、没有带锁夹头、扭力夹头要另买等等,偶然在咸鱼看到了世纪版IXO3,因为喜欢SKIL的配色,就买了:

这个机器,应该是SKIL还在博世旗下的时候发布的,型号是2354,和博世IXO3除了配色不同,还有充电插口是Micro USB,充电更方便。
说明书上写着兼容IXO系列可换夹头,于是陆续把IXO系列夹头基本配齐了:

装在机身上的是开瓶器,偶尔喝个酒还是需要的,比手动方便不少,开瓶器是简单的六角柄连接,其他六角柄电动螺丝刀也能用(松下6220那种夹头不伸出的不行,带锁夹头太粗的也不行),下面是接口照片:

下面一排从左往右:
1.带锁偏心披头夹,可以夹六角柄钻头,开个自攻丝导孔啥的,不至于钻头拔不出来,也可以解决磁吸披头掉落问题;博世还有一款不带锁的偏心披头夹,没这个好用,这个也叫做钻头夹。
2.扭力夹头,10档扭力,挡位之间扭力间隔明显,最小挡位可以在拧电脑键盘螺丝时打滑。
3.直角夹头,直角部分突出很少,利于狭小空间作业。
4.切割轮,可以切纸板、地毯、薄塑料板等普通剪刀切起来费力的东西,但刀口形状原因,被切割物下方要有一定空间才行。

这四个夹头是通过专用接口和机身连接的(机身接口被橡胶盖盖住,连接时需取下橡胶盖),通过凹凸部位周向咬合,卡簧卡住轴向,夹头外壳释放环松开卡簧释放,安装时不需要扭动释放环,如下图:

增加了这些夹头后,IXO从差不多一无是处,变成功能最强的3.6V电动螺丝刀了

楼主:
上面最后一张图是山寨版IXO:lol:,带四个夹头,和IXO夹头相比,扭力环基本是摆设、偏心夹头不带锁,我一般不关心电批同心度的,但这款不装披头试机都能看到夹头孔偏心,不过最大的有点是便宜,全套比IXO某些夹头还便宜,也是MicroUSB充电。

网友A:
通过换头实现一机多用,确实不错。如果再配个三爪夹头,使用范围就更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换头实现一机多用,确实不错。如果再配个三爪夹头,使用范围就更广了。 ...

180的转速,配个三爪意义也不大。

网友:
Micro口好呀!ixo3的大底座固定场所好用,移动使用就太累赘了。

网友:
好玩的玩具,简单用很方便。

网友:
闲鱼上收了两套带充电口的电路板,和ixo3的板子一模一样,就是多个充电口,看来就是skil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