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联交换机总是自动重启.有时候1秒左右重启2次以上,问题可能是哪里呢???

楼主(2020-03-06):
俺的交换机总是自动重启.有时候1秒左右重启2次以上,问题可能是哪里呢???

高清大图论坛里面有首拆.........

tzggdc大师的首拆帖:
拆个有特殊功能的8端口交换机,普联TL-SF1008VE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4160

对比了一下那位首拆大师的........

一模一样的呢........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不定时的重启........

随机性的没有规律........

有个时候1个小时正常..........

有个时候一下就莫名其妙重启了..........

大师们分析一下看看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呢.........

俺的交换机总是自动重启.有时候1秒左右重启2次以上,问题可能是哪里呢???

网友A:
换电源试一下,然后电容检查一下,CPU温度看一下

网友B:
傻瓜交换机极少发生重启情况,无非就是以下原因
1、坏了
2、网线问题

网友C:
第一反应是供电。参考二楼查吧

楼主(2020-04-17):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试一下,然后电容检查一下,CPU温度看一下

换了几个电源.......

感觉不是电源问题.......

应该是交换机有问题........

不定时的重启........

随机性的没有规律........

有个时候1个小时左右正常..........

有个时候一下就莫名其妙重启了..........

有个时候1个星期也没有问题.........

不清楚具体问题.......

还请大师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瓜交换机极少发生重启情况,无非就是以下原因
1、坏了
2、网线问题

坏了是肯定的.....

换其他路由器或者交换机......

无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反应是供电。参考二楼查吧

..........

好吧.....

谢谢大师......

网友D:
一秒重启两次也太牛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秒重启两次也太牛逼了吧!!

一秒闪2次以上.........

这样表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秒闪2次以上.........

这样表达可以吗???

嗯嗯嗯,一定要表达清楚一点才行,这样说我就明白了,检查电源吧!或者换一个电源,主要是看看电源有没有虚焊,再检查板子上的供电部分,主要也是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D:
扣一下那个试试,是不是一扣就掉220那个

网友:
最好是监测一下各路电压,看出故障时候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一下那个试试,是不是一扣就掉220那个

大师你先看看下面这个帖子帖子:
也是这个交换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40

大师是不是怀疑220这个元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