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飞利浦fw360c组合音响修理7碟cd

楼主(2020-03-06):
多年前淘的飞利浦fw360c组合音响,带遥控器小全套。因为还有别的音响,一直没舍得动它。这两天时间比较充裕,就拆来研究研究。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拆掉整个后罩(上左右后四面罩),大约有几十颗螺丝。

模块化的CD位(CD模块已取下)

CD模块

拆掉CD主板

取下塑料上盖和铁盖子

大托盘里面有个可动的小托盘,用于换碟

小托盘的方形小孔下面是光盘位置检测元件,对齐时伺服电机断电,光盘就位

光盘位置检测元件

小电路板背面

小电路板

光盘进仓后不能正确就位

光盘进仓后不能正确就位,激光头有动作,但无法读盘,屏幕显示no disc。
求问大神,是否光盘位置检测失效,该如何检查或调整呢?

网友:
老货做工不错

网友A:
看这机器内容,似乎是原厂自己做的机器
机械密集的产品,重点查方式开关,还有看看机械有没有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机器内容,似乎是原厂自己做的机器
机械密集的产品,重点查方式开关,还有看看机械有没有错位 ...

感谢指导,已解决。CD机芯右侧还有一个机械接近开关,可能是触点脏了,用酒精洗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