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三思量,决定还是发一下"雪人″牌电子负载套件的制作过程

楼主(2020-03-06):
如题,今天上班时到自提柜拿了雪人兄送的电负载套件,回到单位拆开就咔嚓咔嚓拍了一通,一来是要到雪人兄的淘宝店上给好评然后晒几张"精美″图片,二来是想要上坛里来发帖子的。来到坛里一看,已经有好几位坛友发了帖子了,本不想再发了,后来想想:再发一帖也好,可以与其他坛友交流一下,比如散热片安装问题就值得相互参考一下,精益求精!来吧:

以下是拆快递后拍的:

下面是今天上班闲得蛋疼画的电路图:

然后就是下班回家后,开始焊接了,先把小的、扁的焊上:

再然后就开始犯难了~有已经制作好的坛友说管子太热导致电流上不去,我就不敢再往下焊了,心里想着各种改善散热的方法。先发上来请已经制作好的坛友参详参详吧。
方法1:上下各弄一块散热片?

再叠上采样电阻后好像太难看了。

方法2:加大散热片?这个好像没那么难看,可是违背了雪人兄"小身材"、大胃口的初衷。

先不再进行下去,听听大家意见再说。

网友A:
焊工真不错,用的什么牌子的焊锡 助焊剂和洗板水?

网友B:
TL431好像没画对

网友C:
功率太小  再三思量  没下手
坛友送了一个这样的

网友D:
焊功了得,看不出来是手工焊的,我要焊这种贴片得两把烙铁左右开弓才能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工真不错,用的什么牌子的焊锡 助焊剂和洗板水?

过奖了!焊锡是偷单位的宝工的,单位有一盒宝工的工具套装,平常他们也只是用用锤子螺丝刀啥的,焊锡丝万用表之类根本没用过,也用不着,我就给偷了回家。焊膏是维修佬的,挺好用的。

洗板水不是啥名牌的,快用完了,下次打算买维修佬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好像没画对

哦?可能是不对,今天在单位,没有万用表,板上又印了字,过孔过来过去的看不清,有的靠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太小  再三思量  没下手
坛友送了一个这样的

哟!这个好!但身材胖些。达林顿管,还有风扇,风扇也用5Ⅴ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可能是不对,今天在单位,没有万用表,板上又印了字,过孔过来过去的看不清,有的靠猜的。 ...

估计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功了得,看不出来是手工焊的,我要焊这种贴片得两把烙铁左右开弓才能焊上 ...

过奖过奖,主要是近期受疫情影响,太无聊,要是太快弄完了就又百无聊赖了,所以慢慢地来。坛友们如果静下心来慢慢焊一定比我焊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哟!这个好!但身材胖些。达林顿管,还有风扇,风扇也用5Ⅴ供电吗?

直接插USB 即可 自动调速风扇  最大35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这样

对!对!对!牛!我刚才用表怼了一下,431的阴极果然是在470Ω的下面。
认真看了一下,我画的显然是不对的,如果按我画的图,431就改变了882和LM321的5Ⅴ电压了,按照上下拉电阻比例算,只有2V多,运放估计都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学习下

欢迎来踩,你头像这只小喜真可爱,我以前有一只"大喜"叫妹妹。

网友F:
别犹豫,先装其他,发现问题再改再折腾,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欢迎来踩,你头像这只小喜真可爱,我以前有一只"大喜"叫妹妹。

竟然认识!我现在有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犹豫,先装其他,发现问题再改再折腾,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说的对!最近闲的把家里的日光灯从电感镇流器改成电子镇流器,第二天在楼下捡了一根坏的LED灯管,修好了又把电子镇流器改成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认识!我现在有一只

我的苏牧~"妹妹"10岁的时候死了,5年了,太伤心,以后不养狗了,专门到楼下玩人家的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苏牧~"妹妹"10岁的时候死了,5年了,太伤心,以后不养狗了,专门到楼下玩人家的狗。 ...

我这个也十多岁了,每天跟我到处走,从没伤过人,陪过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也十多岁了,每天跟我到处走,从没伤过人,陪过铛。

我家是个2岁的黑拉布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