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驱动电源都这样子的吗?

楼主(2020-03-06):
现在的LED驱动寿命有多久啊?
办公室50多只灯箱灭了有快30只
拆开一看,WK...太水了
修都懒得修,直接买板换

有同行的来解释下现在LED驱动发展是怎样了?

网友A:
现在的话有一种是LED串联到一定数量,缺点怕电网电压波动,电压偏高容易烧灯珠。还有一种COB集成线性驱动。楼主的驱动好像也是非隔离,虽然效率比阻容好,但是质量不好说,有的过热烧驱动,只能在驱动加大散热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非隔离恒流源成本相对低一些,效果还可以。

网友:
价格越来越便宜,当然质量也会下降。要好的买名牌。

网友:
LED驱动里面电解电容是易损件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吧,小白和采购都会买到高价低值得货,这些东西只要买品牌货,质量就问你能差到哪里去

网友:
这电源好大了,20W日光灯电源就半个火柴盒大。

网友:
我修过几条一体式玻璃管LED,里面的驱动都是电解电容失容引起的,换了电容就修好了。

网友:
都是温度过高,电容失效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话有一种是LED串联到一定数量,缺点怕电网电压波动,电压偏高容易烧灯珠。还有一种COB集成线性驱动。 ...

修了1个:YT2202坏,打样BP2832换上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非隔离恒流源成本相对低一些,效果还可以。

不是效果,要寿命啊,挂在头顶维修好麻烦的,不像以前的白炽灯扭下就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吧,小白和采购都会买到高价低值得货,这些东西只要买品牌货,质量就问你能差到哪里去 ...

请介绍下这类驱动电源的名牌有哪些?

网友:
这种是最普通的LED电源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的灯寿命相对短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工程款的,都这样。零售版就好很多。

网友:
电源缩水正常啊。。装修给的灯的用料。。。就这样了呗

驱动应该是个公版,就是大功率的则补上芯片电容啥的。。。功率小就拆掉些。。。

【如果确定要自己买电源,那下面是个简单介绍,如果懂几串几并和LED恒流特性,那忽略下】
因为没印电流和电压参数
所以得自己看灯板,是几串几并
因为通常现在小的贴片
是3V  150ma电流
而驱动通常是做恒流300ma左右(240,260都行,恒流小一些温度会低寿命会长)
所以2个贴片,做成并联。。俗称 2并。。这样就是150+150=300ma
然后再串联,电压就上去了。。。
例:14个灯珠,2并7串,通常就是恒流300ma,电压范围在21V左右(驱动板通常是 5-7x1W这样标)注:这个是个常见于球泡灯上的。。。

还有一种就是T5,T8这类长的灯板。。你这个也有可能是
他们用的是120ma或者其他电流,串并 就看厂家设计
拿淘宝上的驱动介绍举个例子
10-48串LEDT8日光灯恒流驱动电源
【型 号】GC-G10-48串
【输入电压】AC85-265V
【IC】OB3622MCP
【输出电压】30-150V; 可驱动10-48串最大电流120MA的LED灯珠(电压低于2.6V或高于3.7V的灯珠不可用)。
【输出电流】120MA±5%

网友D:
还有个办法是
测量灯罩内部尺寸
把灯板和电源驱动全换掉。。。
因为LED的灯板和驱动的库存件现在有很多。。比如松下的
松下/Panasonic LED吸顶灯 白光40W 吸顶灯改装DIY套件45CM
【色温】:6500K白光
【功率】:40W
【散热】:无需加装散热器
注意:该松下驱动上有电位器可以调整电流,故掌柜调整电流至300ma后,每片电流为150ma,低于原来标准180ma,降低发热延长寿命,故不需要加装散热器了。
【尺寸】:长方形:长45CM,宽度35CM(长度范围40-45CM可调整,宽度30-40可调整)
                                 圆形: 直径约37CM
【基板类型】:单面覆铜FR-4基板
【灯珠型号】:日本进口日亚0.63W LED灯珠
注意:该松下驱动上有电位器可以调整电流,故掌柜调整电流至300ma后,每片电流为150ma,低于原来标准180ma,降低发热延长寿命,故不需要加装散热器了。

但这样投入较大,小修小补是买一批电流与电压匹配的质量好点的电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办法是
测量灯罩内部尺寸
把灯板和电源驱动全换掉。。。

有两款:
1,18W/4并25串
2,36W/(5并10串)*4条

目前没发现灯条LED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