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仿制筛糠大侠坛友的助听器及电路改进

楼主(2020-03-06):
坛友筛糠大侠发表了自制助听器的帖子,原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22

刚好家里有老人也配了助听器,于是想给老人再做一个。其它零件都好说,唯有TDA2320A这个运放没有。于是一边动手前期工作,一边在网上下了单。
整体很快做好,于是先用NE5532LM358运放装上试试,结果无一例外出现自激啸叫。表现为无论怎么退偶、滤波,加反馈,只要MIC一接入就自激。

于是又临时搭了个分立元件的,效果很好,但电流稍大约7mA多一点,这个方便没有运放的朋友自制。电路如下;

几天后网购TDA2320A到了,插上开机,未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困扰多时的自激啸叫完全消除,声音清晰洪亮,电流也正如原贴所述约1mA

总之,原贴推荐使用的这个运放及电路很不错,主要优点是;

运放选择较佳(惟体积稍大),基本无需调试,一装即成。
水银开关使用得巧妙,不用的时候,平放就关机,拿起来就开机。
电路由负反馈调节音量,实际使用中发现自带AGC作用。

由于家里老人原来就有一个助听器,于是拿来做对比,发现自制的助听器比买的声音要洪亮一些,清晰度都差不多。自制的使用更方便,估计三个月都不需要充电(电池3000mAH)。

继续在多种场景对比试听,发现自制助听器还是有点小问题,不对比还真听不出来。

表现在;双耳试听,声音有种空旷的感觉。只带一边耳塞时,面对面交谈总觉得两边耳朵的声音有点不一样,但又不是一大一小的问题,总之感觉有点不是很自然。所以又仔细分析了原电路,发现有以下两点需要改进:

一、运放为反相输出,与环境声音的相位差180度,如果同时两种声音入耳,当然就显得不自然了,这点在正常人听来尤甚。改动也很简单,把耳机插座接线调换一下,插座的公共端接运放输出即可。

二、两边耳机串联,则发音互为反相,这可能就是声音显得空洞的原因,只需改为并联即可,这个运放推动低阻没问题。
借用原贴电路,改动部分见红色线段。
next

网友: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http://e2e.ti.com/blogs_/b/analo ... y-s-smallest-op-amp

图中电路使用了专门的低压运算放大器,可以买深水宝上的拆机AD8656替代,放大倍数是按R5除以R6计算约127倍,实际可以减小。

电路突出的特点是做了音频的滤波处理,减小高音和低音,突出语言中音部分,可以看到频响曲线如下图。
实际可以进一步增大C6,衰减高音,以使用人的喜好决定。当然,这里没有对特定听力频率曲线进行补偿,这要进一步的设计,这个电路只是突出语音的频率。

耳机接口用运算放大器的另一半,如下图,它只是一个电流驱动器,没有电压放大效果。

这里介绍一下AD8656,电源电压:2.7 V至5.5 V,低噪声:2.7 nV/√Hz (f = 10 kHz),轨到轨输入/输出,低失真: 0.0008%,单位增益稳定,带宽:28 MHz,
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低压高性能的放大器,他的本底噪音至少比TDA2320小10倍,深水宝上的汕头拆机货都是贴片的,大约2元一片。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这个电路没有ALC,与现在流行的MAX9814、SSM2167这两款带ALC的话筒放大器相比,一个是成本相对较低电路相对简单,二是频响和信噪比的性能指标比较高。
但是因为没有ALC电路,存在远近效应,要做的更好还是必须有ALC功能。

关于咪头的选用建议使用这种:

去年暑假为研究课堂授课录音,前后在深水宝上买了几百块钱的咪头,试了一圈下来就这种咪头的灵敏度相对较高,声音清晰,频响自然,本底噪音低,价格适中。
劣质的咪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灵敏度低,本底噪音大,频率响应不好声音尖细或低沉发闷。

欢迎探讨。

PCB+BOM元件清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13

网友:
厉害厉害,能对原作做出改进,这能力自己设计都完全没问题

网友A:
请问二级重度双耳耳聋耳鸣使用这个助听器效果好不好?在机械厂配带助听器时敲打铁器马达转动汽车喇叭等噪音也会放大的。能不能加个降噪电路输出耳机左右声音独立调节的?也希望有坛友打板出售成品助听器。

网友:
要是有套件就好了,自己制作淘换这些器件很麻烦

网友B:
那条虚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条虚线是什么意思?

带开关的电位器

网友:
感谢分享,什么时候我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二级重度双耳耳聋耳鸣使用这个助听器效果好不好?在机械厂配带助听器时敲打铁器马达转动汽车喇叭等噪音 ...

对于你说的这个二级耳聋没有概念,要想消除环境的声音估计也很难,但双耳单独调节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还真希望有个套件可以用

网友:
好帖,再Mark一下,老了自制一个。

网友:
真是做得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你说的这个二级耳聋没有概念,要想消除环境的声音估计也很难,但双耳单独调节是可以做到的。 ...

二级重度耳聋81一91bB。请问如何改助听器电路图板为双耳独立调节音量的?

网友:
耳机内的放大电路,用的芯片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淘了集成块了,到后先试试。
楼主,电位器是用的1M欧的吗?不太好找。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重度耳聋81一91bB。请问如何改助听器电路图板为双耳独立调节音量的? ...

   这个TDA2320A本来就是双声道的,如果要做可参考上图。其中R4、R6即为左右声道耳机。

R1、R7就是声道音量分别调节,建议采用小型卧式蓝白可调电位器,体积小,一次调好就可基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了集成块了,到后先试试。
楼主,电位器是用的1M欧的吗?不太好找。ǐ

我就是用的500K的,如果觉得音量偏小,可串个100K ~ 200K电阻,其实200K加串电阻也可以用,只不过音量调节范围窄一点。

网友:
厉害厉害,对听障人士来说真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DA2320A本来就是双声道的,如果要做可参考上图。其中R4、R6即为左右声道耳机。

R1、R7就是声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