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玻妞自动擦窗机器人有谁修过吗?电池修复后变成抖动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0-03-06):
这个玻妞擦窗机器人蛮好用的,替代人在危险的地方擦窗户真划算,现在请钟点工的成本高人家也危险,甚至看到过不少报道都是擦窗不慎摔下去的恶性事故,想想人命和这机器哪个值钱,我不晓得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言归正传,今天打算要擦窗,发现无法正常工作。起名玻妞的意思我的理解就是左右一扭一扭的在玻璃窗上扭动擦窗,正常应是左右一扭一扭,今天变成左右一抖一抖了,扭的角度变小了肯定出故障了,但我感觉很莫名其妙,总共没用过多少次怎么说坏就坏了呢。
因为几周前隔离在家无聊想到把它拿出来充充电(内带电池是万一断电时防跌落保护用的,当电池电量不足或失效时机器有保护是不给开机的),结果发现充不进电,从之前的每次充电时间来看就已经察觉到容量越来越小,查到购买记录原来不经意也使用了三、四年了,拆开来一看,原来是用4片片状锂电池均略微鼓起,其中三片电压正常只有一片电压偏低估计老化厉害,原装电池100多,本着节约原则,就把这一块替换掉,充电后电压正常了机器能工作了,只是容量下降很多,这没关系因为擦窗是用电源适配器不用电池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修电池的时候很小心,里面的东西都没去碰它,因为我已经看到过一个链接里面人家有拆机(http://www.bblqs.com/article/471.htm),什么都看到过就不拆了。我目前对这机器的了解就是没发现里面有专业传感器器件的,估计唯一的一种传感器就是电机电流的取样电阻,靠电机电流变化产生压降给单片机分析状态的。另外这东西一年也用不了几次,所以也不可能磨损,电机消耗不可能的,而且三个都是普通的有刷电机,就是两根线接进去的没技术含量也没有状态位置开关,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原因了,估计更换电池单片机不需要认的。
估计这论坛里面很少有人修过这东西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喜欢这东西。

网友:
可能是重心发生变化导致,根据原来的电池,配重到差不多再试试看。

网友A:
个人看法,建议楼主查一下电机的输出部分,这个应该有减速机类东西,是不是减速机阻力大导致电机过流?使单片机的采样发生变化

网友B:
要换动力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换动力电池

我也觉得是应该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建议楼主查一下电机的输出部分,这个应该有减速机类东西,是不是减速机阻力大导致电机过流?使单 ...

这机器正好是两个钮盘电机,空载接12伏测了电流均0.1安培且稳定,这机器偶尔真的很少用,我已排除机械问题,也替代法试过排除了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就只剩下控制板的问题的,我没有修弄过,不大可能烧掉什么东西,是不是电池不认,就像笔记本电脑电池似的,我搞不清楚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只有这个单片机是通用的台湾的芯片好像是,这东西买早了,可能没人知道答案,可能会再去买一台,便宜了现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应该动力电池

现在修复的电池跟原装电池只是容量的区别,其他都一样,中间的那个温度检测线我也保留没动,电压也充得上去也会跳灯,刚才又试过用大功率稳压电源调到16伏并在电池端,试机也一样的故障现象,没辙了,把它装起来不弄了,再买个去的想法。

网友D:
波妞好用吗?

网友:
这个东西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妞好用吗?

你没用过啊,去买个用用蛮好玩的。

楼主:
是我没搞清楚,刚发现里面有一个三轴传感器MR开头的24脚芯片,这东西是蛮复杂的。

楼主:
这个贴子沉掉了,我自己顶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能遇到高手帮忙解决下。

我刚重新又买了一个几百元的,东西都一样用的,但没想到的是电路板完全不一样的结构,又是一种全新的电路,这点始料不及,所以没有办法进行硬件比对修复了。

我现在又想到会不会是程序丢失了引起的故障?!,因为大半年前最后一次用还正常的,这次是因为电池没电又充不进(电池没电时,机器有保护不给开机的),逼得我拆开来修好电池的,会不会那么长时间没电的状态下单片机或者flash碰巧数据丢失了?我也知道一般性是不太可能的,但我实在没办法怀疑了。

淘宝网了解了一下,据一个店家说可以帮忙修复要200元且不包邮,但我跟他说怀疑是数据丢失的可能性,他就没有下文了。

我还是想把坏机修好,但实在是没辙了。

楼主:
已经重买了一台新机了,却也发生了一点小问题:爬升速速度左右不对称,卖家说是陀螺仪数据不准寄回厂家去修,今天刚收到没有修是换新,试机正常。
这台机器也就几百元,却用的材料好多了,欧标的电源适配器4安培的又大电线又粗,一点也不发热,只可惜主板与我坏的那台完完全全不一样,是更新式看不懂的零件,我没拆从观察孔里面看得到,这另我无法对比修复。我现在更怀疑我那台也没有坏,只是数据丢失。也跟卖家商量过买他一块主板,他问过工厂不同意,于是乎我家里又多了一件不舍得丢掉的垃圾。我把链接发出来,感兴趣的可以去买,真的是好东西。fu至这行话₳3H6K1RatOT4₳转移至

网友E(2022-01-03):
对于大落地窗家庭比较适用,是怎样粘在玻璃上的?

楼主(2022-03-26):
引用 网友E:
对于大落地窗家庭比较适用,是怎样粘在玻璃上的?

吸尘器原理吸住的

网友(2024-01-01):
这机子出了故障没有维修图没法修,修过的师傅不太多。我的一个188,198两个机子都出问题了,不知楼主的修好了没,期待维修经验分享。顺祝节日快乐。

网友:
祝坛友们节日快乐。

网友F:
你这是啥牌子的?准备买科沃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啥牌子的?准备买科沃斯的呢

楼主的这个是玻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啥牌子的?准备买科沃斯的呢

这个还真不是玻妞,主板和188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