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有二十年历史的胜利VC9808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0-03-06):
这些天呆在家里没事,把封存已久的胜利VC9808数字万用表找出来拆开修修。我觉得这个故障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把拆修过程发出来,供大家借鉴。

这个表我是2000年时在当地电子城买的,当时价格360元,大概半个月的工资,现在想想当时也挺奢侈的。
选这个表是因为它除了常规参数外,还可以测电容、电感、频率、温度。

两年前因为好奇,用700V交流档测微波炉变压器的输出高压,啪的一声,一股青烟冒出。
还好表头还能显示,但是电压档和电阻档失效。
当时也拆开看了,发现有元件烧毁,表盘接触铜箔也有局部烧毁,但是没找到这个表的电路图,就先搁一边。

最近闲着找到了该表的电路图,就又拆开修修。
拆开发现是电路板右下方的输入电阻R42(10k)烧毁,找到几个10k的电阻,筛选了一个测量值为10.00k的电阻焊上。
接下来是修复烧毁的铜箔,先从废电路板上撕下一小块铜箔,先镀锡,用烙铁与原铜箔焊接,再用401胶水粘在板上,
然后用砂纸打磨光滑,再用酒精清洁一下。
随后,顺手换了早已烧毁的0.2A保险管,这里要吐槽一下,这个保险管位置太不方便了,换个保险管要拆8个螺丝,
再把主电路板和副板的两排插座分开,才能换保险管。
接下来装机测试,找了几个电池和电阻,测一下都能显示,与另一块万用表的测量值接近。
后来再测一下交流电压,发现都是0V,说明还有故障没找到。
分析一下电路,这个表交直流档的切换时通过AC/DC开关切换的,测直流正常,交流为零,
说明交流测量整流滤波的电路有问题,依次查了滤波二极管D4/D5正常,滤波电容C11发现短路。
交流滤波电容短路,当然测不出交流电压。更换同规格的25V10uF的电解电容,恢复正常。
再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了。

这是该表的电路图。
二十年过去了,这个表外观依然良好。

二十年了万用表外观依然良好

二十年了万用表外观依然良好

说明书页保存完整。

这个指标在当时很不错,即使在现在百元以下的表有些也达不到。

拆开查看,发现左下角的R42和连接铜箔烧毁。

左下角的R42和连接铜箔烧毁

左下角的R42和连接铜箔烧毁

更换R42,一个10k的电阻。

更换R42电阻

更换R42电阻

修复表盘连接铜箔。

修复表盘铜箔

修复表盘铜箔

网友:
头次见到档位很全的万用表,连电感和温度档都有。我以前买过一个带电容档。

网友:
胜利数字万用表相对质量还不错

楼主:
胜利万用表当时在国内应该是最好的牌子,VC9808档位很全,业余用足够了。
质量也不错,如果不是自己误操作用20年也不会坏的,倒数第二张图上电路板右上角日期为1999.12.20,
我是2000年花360元买的,差不多半个月工资。现在如果肯花半个月工资应该也可以买很好的表。

网友:
20年了  产品毫无进步

网友:
1999年12月20号,,,

这20年很多领域确实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千禧年之后出的win XP,到现在还很多人用呢。

网友:
楼主技术钢钢的,愣是没看出来401接的接触片在哪。
还有楼主当时也是个富豪啊,当时我的工资好像是300多吧。

楼主:
当时已经大学毕业4年了,收入算中等。
这个表都还是很多块硬封装的集成块,确实也比较耐用。
我近几年买的表都是牛屎封装,质量也不如以前的。
其中有个表没两年电压档就漂移的一塌糊涂,最末位显示还缺一笔划。
用酒精清洗表盘和显示屏接触条都解决不了,基本就废了。

网友A:
谢谢您的分享,赞一个,麻烦你能给发上一个胜利VC9808 拨片上面的图吗?我的也和你的一样,开关坏了,今天没事看了一下没注意拨片掉了位置找不到了,麻烦您能给发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分享,赞一个,麻烦你能给发上一个胜利VC9808 拨片上面的图吗?我的也和你的一样,开关坏了,今天 ...

我的帖子里有下面的拨盘触片位置,我当时没拍照上面的触片位置。
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0800
表盘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了,我在看一下,学习率。

网友(2020-07-24):
完全同意,20年过去了,胜利还是那个技术根本没看到改变

网友(2023-02-01):
我的9808也坏了

网友(2023-03-04):
头次见到档位很全的万用表

网友:
麻烦你把档位片的另一面图片在这里发一下,或者发我的邮箱gdl6566892@126.com 谢谢

网友:
老表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
老家伙可比现在的耐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