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自己用电动车充电定时器,定时不了?请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2020-03-06):
是继电器的问题吗?继电器去哪里够买?指点下,并讲讲这定时器原理谢谢大神了!

网友A:
兄弟,要把问题描述清楚,不定时是什么意思?能开机?不能开机?定时到了继电器不动作?没有这样问问题的,至少吧故障描述清楚,大家才能帮你啊,看着板子挺简单的,阻容降压,给芯片与继电器供电,芯片控制一排LED应该是时间指示,时间到了芯片驱动三极管,三级管驱动继电器断开交流电,因为你描述不清楚,我也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网友:
买个机械定时器一劳永逸,电子的,插久了电容干了,继电器就吸合电压不够了,开关就没用了

网友:
十有八九就是那颗橙色的大电容光荣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ic1是40106或4060么

网友B:
继电器断不开的话,最好买个参数差不多新的,也可以烙铁烧开外壳,用壁纸刀分开触点,砂纸磨掉氧化,上点万能润滑剂,估计是充电器启动电流太大触点打火。如果不接通,指示灯没有反应,估计是单片机丢失程序,只能买个新的倒计时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断不开的话,最好买个参数差不多新的,也可以烙铁烧开外壳,用壁纸刀分开触点,砂纸磨掉氧化,上点万 ...

用锯条沿四周锯开好一些,烙铁烫,那外壳就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要把问题描述清楚,不定时是什么意思?能开机?不能开机?定时到了继电器不动作?没有这样问问题的, ...

大哥  就是充电器插定时器上,按定时器开关键定时指示灯不亮,不能向之前一样正常工作了,之前按开关键就能转换充电时间,定时的指示灯也不亮。我的文字表达能比较弱,还请大哥见谅,能加我为好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