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螺旋式荧光灯驱动板

楼主(2020-03-06):
使用了两个13001开关管。

网友:
开眼了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这种东东也太山了吧

网友:
这个电容包皮有点长

网友:
有一个磁棒大线圈挺古老的,零几年很多变成类似开关变压器外形。

网友:
老物了,05年以前有不少这种灯座。楼主的灯座是什么时候的呢?

网友:
使用两个13001开关管的驱动板,带载能力不会太大,一般不超过15W。

网友(2020-07-07):
又是一个低端山货了,鉴定完毕

网友:
几元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