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S40 Air L加装蓝牙模块,实现蓝牙耳机看电视

楼主(2020-03-06):
2015年乐视正火爆的时候花1999买了乐视的S40 Air L电视,当时性价比很高,不足就是没有蓝牙功能。看了这么些年反映速度感觉慢了下来。赶上疫情发生,在家天天看电视,小区很安静,晚上看电视晚了后担心吵到邻居,所以只能把声音调小一点,但声音小了后某些电影就没有效果了,一直想着能不能连上耳机,但乐视电视的音频输出只有一个光纤头,且光纤头输出是不能通过遥控器调节音量的。前段时间看网友通过USB接口改装蓝牙模块的,然后就上网搜索了一下,意外发现居然直接就有卖这个电视用的模块(蓝牙接收板GSD BT01)的。

1、拆卸支架

2、拆卸后盖(这个后盖是透明的,因此我之前好好看了看,确定了要买的那个蓝牙版可以使用,免得拆卸了)。后盖上的螺丝全部拆下后直接就拿下来了。

电源板

右扬声器

按键板

解码板

左扬声器

这个位置明显就是给蓝牙板预留的

3、安装购买到的蓝牙模块

放上淘宝买的蓝牙版,布好线,完美!

4、开机测试

多了蓝牙功能

完美连接

5、装后盖,装支架……
6、从此以后,一个人晚上就可以随便嗨了

网友A:
哇  还有这个扩展功能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还有这个扩展功能  不错

偶尔一个人晚上看一下大片的时候还是很爽的,比在电脑上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一个人晚上看一下大片的时候还是很爽的,比在电脑上有效果

是大片  还是小姐姐的  嘿嘿

网友B:
现在买的电视遥控器都是蓝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的电视遥控器都是蓝牙的

是的,但5年前的电视低配还是没有的

网友C:
乐视的电视机,开机一堆广告,听说要刷回老版本才好用,但又听说不大好刷。直接把哪个智能主板换了得了,外置机顶盒,不爱用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视的电视机,开机一堆广告,听说要刷回老版本才好用,但又听说不大好刷。直接把哪个智能主板换了得了,外 ...

确实很慢,而且开机广告时间也长。但还是有些舍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很慢,而且开机广告时间也长。但还是有些舍不得

可以在路由器上屏蔽,家里的小米电视广告被清得干干净净

网友:
乐视那时候真良心啊

网友:
不错哦,蓝牙是什么芯片?

网友:
好像父母家里有台,麻烦给个购买连接,来看看?

网友:
准备好钱包,贾老板下个月就要回来了,到时一起为梦想窒息吧!

网友:
乐视电视的喇叭不错,

网友:
我在机顶盒上装了个usb蓝牙音频发射器,14元搞定。

网友D:
哈哈,我前天也刚弄了我的s40,买的时候没注意,买完了才发现有一家带线的,我只买了板子,用USB线焊接到板子上使用的,平时不用就取下来,不过信号贼差,稍微离开2m,耳机就断开,昨天又加装了2根陶瓷天线,终于好用了

网友E:
怎么屏蔽电视得广告, 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前天也刚弄了我的s40,买的时候没注意,买完了才发现有一家带线的,我只买了板子,用USB线焊接到板 ...

大哥,能不能上个图片简介一下啊

1,什么样子的,连几个线?

2,做好后,这个usb蓝牙还可以用在电脑上吗?

我是s50普遍版也没有蓝牙,这个坑一直想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屏蔽电视得广告, 烦死了。

可以刷机的,网上有精简固件,找对应的教程一般都没问题,但风险自负

甚至还有付费的固件,那种应该比较安全

如果是s50普通版,我可以教你,弄好之后完全跟最普通的手机一样,什么app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