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双win,全千m有线路由求推荐

楼主(2020-03-06):
家里有移动100M和电信200M光纤,求推荐双win路由。看了网上华为A2不知道好差

网友:
华为A2支持WAN和LAN盲插,而不是支持多WAN!如果会刷机,新路由3、K2P、K3等,都可以刷固件支持多WAN输入+负载均衡等。如果不会玩这些,可以让别人刷好再买,或者三五百元也可以买到支持多WAN的品牌路由。

网友:
一看标题,还以为好高深的知识呢,路由器都使用双win的系统了!差点没敢点进来看。二楼解释说双WAN,我好像懂了一点点。

网友:
家用别买华为还不如同价位Tplink

网友:
要我就只用电信

网友:
我家电信千兆

网友:
省事就买tp473g 千兆多wan口

网友:
我用过之一是腾达AC9   原厂固件自带双WAN线路接入、全千兆5口+双频1300、
博通BCM47189,16M+128M,5G信号好到飞起

价格大概100左右,自己掏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推荐。

网友:
建议移动闲置,只用电信。
普通路由做不了这个。
同运营商接入还可以负载均衡。
不同运营商接入策略路由是个问题,实际体验很差。
爱快高恪之类的软路由这种情况下一般也是应用分流,而不是直接把2条汇聚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