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关于拼夕夕上MTK6261方案骗人电话手表的一点想法

楼主(2020-03-06):
5块8包邮,用券8毛,MT6261方案,没有看见内存和闪存,应该是内置的,换卡能接听电话,但总有个膏药提示悬浮在表面,之前研究USB读取或刷固件,失败,开机的时候COM口一闪而过,然后就没有了,突然发现主板上有TX和RX,但飞好线不小心薅掉了,,是不是可以像非智能山寨机一样TTL读出固件,修改后再写入,那些MTk平台好像不太好找了,又撸了几个,还没到货,想在此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
我的拆机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650
补图,屏幕型号没写,但芯片有

补充内容 (2020-3-11 16:18):
固件已经提取出来了,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希望有感兴趣的朋友一起研究

网友A:
没戏,这不可能是安卓的吧,如果不是那就是单独搞的系统,像当年彩屏手机那种吧,你能给诺基亚刷机吗,别想了。

网友B:
这也  太能折腾了  感觉太难弄了吧  把固件读出来也不能反编译的  这个固件估计也不小  不好弄  非智能机没玩过

网友C:
TTL导固件不现实,太大了,而且就算导出来肯定也有加密

网友C:
话说你是哪里买的那么便宜?我倒想买个回来研究下,就算不行拆屏也不错啊

网友:
给个店铺,我们一起研究

网友:
成本不止5.8 坛友们何不撸死卖家

网友D:
看过楼主拆机贴了,拆后拍的没有诚意啊,屏幕型号,触屏型号都没说啊,这样怎么搞?
拼多多店铺:健郎ai人工智能  7.9一个

网友:
如果是非智能的没办法,如果是智能的,试试*#*#4643#*#*进原生设置,然后把膏药APP卸载更新再停用掉就行了,手上有一个阿吧叮的儿童手表,充电时不让用,就是这么破解的。
代码中间也有可能是4636,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  太能折腾了  感觉太难弄了吧  把固件读出来也不能反编译的  这个固件估计也不小  不好弄  非智能机没 ...

固件4M,看网上有修改工具,不知道能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导固件不现实,太大了,而且就算导出来肯定也有加密

4M,山寨机确实是通过TTL刷机的,软件叫东海多少号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是哪里买的那么便宜?我倒想买个回来研究下,就算不行拆屏也不错啊 ...

搜“儿童电话手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找销量高的店买,销量低的是死人或者骗销量的,不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楼主拆机贴了,拆后拍的没有诚意啊,屏幕型号,触屏型号都没说啊,这样怎么搞?
拼多多店铺: ...

图已经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过楼主拆机贴了,拆后拍的没有诚意啊,屏幕型号,触屏型号都没说啊,这样怎么搞?
拼多多店铺: ...

图已经补上了,当时没找到开盖的方式

网友:
用这个试试,MTK 功能机的刷机工具,mtk flashtool,连上ttl后可以从串口读固件

网友:
这个需要技术  能读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戏,这不可能是安卓的吧,如果不是那就是单独搞的系统,像当年彩屏手机那种吧,你能给诺基亚刷机吗,别想 ...

可以的,我以前就知道刷的,很现在刷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过楼主拆机贴了,拆后拍的没有诚意啊,屏幕型号,触屏型号都没说啊,这样怎么搞?
拼多多店铺: ...

这家店已经让你们给撸涨价了,最低的38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