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个角磨机220V的,请问下哪种好

楼主(2020-03-06):
买个角磨机220V的,请问下哪种好。要大功率的,切混凝土,基本100型的就够用了

麦太保带有S安全离合器的好,还是得伟雷神这个好。

网友:
切混泥土还是买云石机吧,角磨机容易烧机

网友:
切混凝土买个东成就行,烧了不心疼,还可以自己动手换零件。角磨机切混凝土出事的都不是小事。

网友A:
买铁城的无刷机器~~~不会烧

网友B:
电动工具这玩意看了好了  差点根本不入眼。尤其知道了高级保护功能,总感觉那些低端不带保护功能绝对会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铁城的无刷机器~~~不会烧

请问一下,有没有链接了,可以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工具这玩意看了好了  差点根本不入眼。尤其知道了高级保护功能,总感觉那些低端不带保护功能绝对会出事 ...

旧的一把没牌子的也没什么高级保护功能,用了十多年,啥事没有,这个主要看操作的人和操作方法,违规操作什么保护也没用。

网友:
现在我买角磨机就买带软启动+防反弹的 安全性真的高了不止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