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设置路由器不同网口的网速

楼主(2020-03-06):
一个侄子,因故在老家安了宽带,但敌不过很多人的软磨硬泡,那些人免费分享了。而且可能每家都再加一级路由或者交换机,接多个设备,导致这个侄子想用的时候根本就上不去网。因为一些其他原因,并不是分摊费用,别人都不拿钱的。不给他们安装不合适,安装了自己没法用,他自己初中毕业,肯定对付不了,我跟他说限速,他肯定不会,只能等回去给他处理了。
路由器设置自己会一点,但限速都是对已知设备,比如mac知道。因为用的人多,经常换设备,他希望能对网口限速,比如4个口,保留1号口不限速,2、3、4号口限速。或者自己不用时别人可以快一些,自己用的时候(比如自己的是1号口优先)自动限速其他的。
可是我只知道给已知的设备通过mac限制,而且也不一定马上会用,还要研究,给网口限制的从没听说过,百度也没有搜到。
他希望他用的时候优先、他不用的时候别人的可以快一些,我更是觉得很难。

其他的都设成自动获取IP地址,百度好像有结果可以对IP限制,没搞明白。不管怎样,别人的IP也不能去改,慢了大家都有话说,毕竟用的人多。可是上门改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就不好了(何况我也没看明白)。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

网友:
现在普通的tp之类的路由器  有mac地址绑定ip    可以直接限速或者拉黑要是无线呢  你可以隐藏SSID  这样别人也就搜索不到了    让他们能上网 限制100k  上传30k   够用就行  不要卡到自己
我们以前都是平均出网费的

网友:
还有查出你自己手机/电脑 mac地址  或者ip   挑出来

网友:
我以前BCM5357芯片的机器刷tomato和海蜘蛛就有IP限速。把邻居的路由绑定IP地址并对其限速,邻居路由下的所有设备速度之和就不能超过这个限定速度了。

好像QOS能满足你的要求,BCM5357芯片的机器刷磊科285W还是285P什么的型号,流控控制得非常好。

近几年的TP家族的路由限速功能设置还是很简单的,还有开启Guest-WIFI,Guest-WIFI不但限速,功能还限制。

网友:
面子害死人啊

网友:
找个带IP段限速的路由器,然后自己的设备别用dhcp分配的IP,自己固定IP,一般像路由器IP自动分配多数从100开始,你可以将自己的设备都固定到100以内的IP,这一块的IP是不会自动分配出去的,然后将100到254的IP段进行整体的限速,别人问就说大家都用,网速很差了。

网友:
说一下我以前想到的方法吧
以前也给别人共享过宽带,去他家里把网线插路由上的WAN口,然后绑定IP,设置IP限速,某天不知谁帮他把网线改插LAN口了,IP限速也就失效了(我总不能一个设备一个设备的绑IP吧?)
然后我就想,你家里的路由我管不了,难道我自己家里我也管不了?于是我就再加一个路由在他的线路上,结构是这样A路由LAN口(我家主路由)>新加的B路由WAN口(在我家,绑IP,限速),B路由LAN口>他家的C路由
不管他家的网线插哪里,反正我把B路由限速了,B路由后面所有设备都受控制

网友:
dhcp绑定IP,然后IP限速,多人用宽带不足,路由固件要有好的qos

网友:
买个带管理功能的路由器,

网友A:
就说不上网了改用手机了直接把路由拔了就行了,能拿你怎么办?给不要脸的人脸面就是祸害自己,对他们再好你也捞不到一句好,一点点问题还要来怪你,早断早了,等他们真用习惯了更难断!

自己要用的话可以把SSID隐藏,一般人都不会搜隐藏SSI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说不上网了改用手机了直接把路由拔了就行了,能拿你怎么办?给不要脸的人脸面就是祸害自己,对他们再好你 ...

对,就说宽带到期了,不打算再续了。
然后把SSID隐藏就行了。
升米恩担米仇,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邻居,之前只是一个手机蹭我网,我给了密码,现在全家已经三个智能机了,还自己买了网络机顶盒,然后4个设备全蹭我的,更厉害的是还会找上门说网速卡,问你是不是限速了?
真是B了哈士奇了,之前宽带贵也就算了,现在移动的宽带消费58就免费送,自己去办一下想怎么用你怎么用,多爽呀,既然觉得慢,还用我的干嘛?

目前我的解决方案是开了访客网络,然后把原来的SSID改成访客网络的,自己新设一个然后关掉广播,自家用隐藏的这个,访客的那个还是原SSID的密码,他们爱用继续用吧,别再嫌慢就行了,毕竟老娘吩咐了,乡里乡亲的又是邻居,不让用也说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就说宽带到期了,不打算再续了。
然后把SSID隐藏就行了。
升米恩担米仇,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邻居,之前 ...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钱都是天上掉的,要是他家自己没办宽带偶尔要用下网问你蹭一下没问题,天天蹭那就是他本身人品有问题了,给这种人好脸色干嘛,要是我就直说,我自己宽带不够用了,你自己去办一个,那么便宜,你要是不会办我帮你去办,我看他怎么说

这种人都是惯出来的,你越纵容他他越蹬鼻子上脸

网友:
改了也没用,改了也会找上门,问题出在人身上,

宽带消了吧,大家以后还能说个话,再过些日子等改好了,大家就成仇人了,

网友:
ip限速容易破解,最好的办法就增加一个二级路由,二级路由WAN口设置静态ip,从主路由对二级路由进行限速,这样就算他们连一百个设备到二级路由也就那点带宽,你上面的网络就流畅多了,主路由最好改一下密码和隐藏SSID:lol:

网友:
不同网口限速没见过,不过QOS设置可以保留带宽嘛。
别人的设备你管不了,但是自己的设备可以设置固定IP,DHCP那里保留一部分IP段留给自己的设备,分给别人的IP是动态,自己的IP是静态,然后QOS设置那些静态IP的设备在上线的时候最少获得多少带宽。这样你不在线的时候,所有带宽都分给别人,一旦那些静态IP的设备上线,马上就能获得一定的带宽。

网友:
用爱快软路由,弄个多wan的工控机,可以实现端口限速

网友:
如果你自己接主路由都上不了,说明带宽争夺已经到了拥塞的地步,这时候就要用到QOS了,支持QOS的路由器一般都支持IP优先,你自己设置静态IP,优先级设高就行了。

下级路由只是当AP,拨号、DHCP还是在主路由这边,你可以用DHCP限制接入数量,然后把这些IP全部做限速,限尽量低一点。自己这边设静态IP,不受流控。也可以在主路由上获得终端的MAC地址列表,通过MAC绑定准入来控制。

软路由可做的事情应该会更多,如果可以通过MAC地址来做QOS就更好了。

网友:
有电脑的用P2P不就行了嘛。分分钟的事

楼主:
真不是面子,你在农村待过就知道了。比如我们村有三家开了磨坊,磨面粉和饲料,那么别人老找你加工挣钱,最近的邻居如果都不来并说你坏话呢?还有开小卖部的、收桃(过些日子)等等